msp430驱动RA8803核心的320240液晶屏.首次上电液晶不显示。上电后手动复位后显示正

楼主(2011-05-01):
通电后手动复位后,一切显示正常。用FET DEBUG模式调试每次都正常,脱离LSD-FET430UIF后,不手动复位10次有9次液晶不显示。液晶驱动应当没有问题。即使液晶无显示,程序也正常运行了(通过串口通信能判断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液晶无显示)。供电芯片是RH5RL36AA,是否电源芯片驱动能力弱。但是在液晶正常显示时,量电压也是3.55V,并没有降低多少。真是给搞晕了。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没有正常显示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呢?看看芯片的供电管脚那的电压是多少,我之前也是会有奇怪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刚看了一下,上电时,供电芯片输出电压很快稳定在3.57V。我也是怀疑供电不足造成的,显示不正常。供电芯片的正常输出电压是50mA。而液晶资料显示,在5V供电时,最大电流70mA。真郁闷啊。哈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外部直流稳压器供电后,实测电流初始为34.6mA。还是无显示。手动复位后,电流增加到36.6mA,显示正常。
问题就是,正常供电后,必须外部手动再复位后,液晶显示一切正常。不复位,没有显示。但是程序正常运行。
这是为什么呢?晕啊!

楼主:
终于搞定了。初始化前,要先关闭液晶显示。关闭后一切正常。哈哈。哈哈。哈哈。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