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强电问题。

楼主(2011-05-01):
利用温控仪,可是现在遇到了难题。

水温高于70° 水泵启动。 然后一直到低于50°时候停止。

怎么办,可是刚上50°的时候 还不能启动。

网友:
额。。。

我做的是0-80度

控制的都很好,前后还有余量呢

PT100做的,你可以去查查相关资料

但是建议注意水的温度过冲

这样容易损坏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怎么控制的。上升阶段到了50°。咋办

网友(2011-06-07):
用运放做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然后试验回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
水温高于70° 水泵启动。 然后一直到低于50°时候停止。
怎么办,可是刚上50°的时候 还不能启动。

最后一句话同上面的技术要求相悖!
难道楼主并不理解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