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V8/T (拆)

楼主(2011-05-02):
好像是 8051 仿真器,可惜伟福汇编器不能用 AX51 与 LX51 编程,据了解已经10年没改了

福汇编器功能是很强大转Keil运行除了设定晶振外,其他功能通通没有........

使用Keil C51 好像问题很多,由其是设中断点不能太多.(老板说的)

网友(2011-08-28):
这机子卖得死贵的,个人觉得伟福的不如星研的好,不信拆开一个星研的仿真器看看,真是做得比较好

网友(2011-11-16):
请问第一图上面的P87C52如果坏了,能直接换个片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第一图上面的p87c52如果坏了,能直接换个片子吗?
那个本来就是让你换各种品牌,不过伟福仿真器无法使用 3.3V 的CPU,虽然官网说"可以",但是运行保证"当"的乱七八糟。

Keil C 建议使用老一点的版本,最好是找 windows 3.1 Keil C 给他用。

楼主:
补充一下

伟福V8系列电源标示的正负与实际是相反的,如果烧毁....再去买一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