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一个三极管作开关,控制端居然有大电流??

楼主(2011-05-02):
如图,用U1为无线接收模块,收到信号后驱动右边的三极管,启动R1(实际R1是个小电动机),试验过程中,发现,R2的左端“1”的位置,可以检测到高电平,但三极管不能启动R1,如果直接把R2的左端拆开,接电源正,可以启动R1(电机转),但是左边的接收模块中会出现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从何来的??请教高手?

电路简单如图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建议把小电机拆下,换上合适的小灯泡试试,看看工作的怎样.
小电机是感性负载,可能对U1及其它电路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还是不行的试试用光耦隔离开小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先用阻性负载试验,可以后再考虑用感性负载,但应先做防干扰措施吧,不然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试过了,换成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换成电机就是不行,想不明白什么原因,开始想是不是有什么“回流”就在U1的“0”处加一个二极管,让电流从上而下,但还是有此情况。。。。

网友:
再看看,第当电机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那个4.5V的电压,会不会是电压严重下降所致,也可以试试在小电机的两端反接一个二极管,用于吸收感应的电流.

还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楼上的高手,这两种我都试过了,而且还在两处都加了二极管,仍然出现此情况,已经烧了一个接收模块了!好产。。。。
我在楼上说的两个地方都加了二极管,然后再试,仍然在U1的“0”处测到50mA左右的电流(平时不接右边的电机的话,正常的接收电流在2mA左右),刚才断电慢了,烧了一块,现在重新换一块接收模块,但原因没找到,仍然不能用呀。

网友:
U1的“0”处?是 0 引脚 ? 还是 R2的左边?

肯定是感性负载引起了电源的变化。先尝试电源分开供电试试看!

网友:
我发的第二个图的发光管单向导电性应该起来阻隔的作用,电机的产生的感应电流应该不会影响到接收模块.

试试你的电机单独用电源驱动能不能转,或换一个别的电机安装在第二个图的电路上试试.

楼主:
又试过了,用两个电源,即电机自己单独用一个电源可以,但是没有多余的电机,所以换不了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的“0”处是指接收模块的负级,电源负端!

网友:
哈哈
再试试这个

楼主:
电路被我改成这样了,还是不行,还是在接收模块出现大电流,真搞不明白!!!

被改成这样了 (原文件名:2.jpg)

而且很奇怪,我直接断开三极管前面的电阻处,不用接收模块控制,让电阻直接接电源正,手动控制电机启动,断开后接收模块也会出现大电流!!真怀疑是不是电机的问题嚚!!!

网友:
你的无线模块的输出端的输出能力多大?电机启动电流又是多大?你那个三极管最大电流800MA吧,这个对你的电路是否够用?或许换MOS管试试

网友:
按上图这样连接,有接收信号时你的电机是一动不动,还是动一动就马上停止的呢?

这样连接,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应该不是从1脚进入U1的.很可能是使整个电路的电压升高了,即电源电压.这个感应电动势不可忽视,特别是在通和断这两个瞬间有时能把电压拉得很高的.对那些工作电流极小的芯片危害很大.

还有,你在电路中4.5V的电源是用干电池做的吗,还是什么?

网友:
how could you have possibly 50ma base current through R2? that means the voltage drop on R2 is 15v! vs. Vcc=4.5v?

how is that possible?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今天试了一天了!!!
楼上的朋友,我说的50mA是通过U1的电流,通过接收模块的电流而不是通过R2,我用的是三节干电池组成的4.5V电压。

今天再准备将三极管换成更大功率的驱动管,请大家推荐一款实惠、好买、驱动电流大的管子!!!  !!

刚才又烧了一块接收模块,现在手上没了,换了块同类型不同型号的,现在能用,不会出现大电流,但是无法驱动右边的电路,接收模块收到信号的瞬间,R2收到高电平信号,电机转了一下,马上就停了,整个电路电流也没有变大。就是变成点动形的了(我的接收模块是带输出锁定的,理论上应该能一直驱动电机转)。真的是搞不懂了,太晕了。。。。手上没光藕,不然再换。。。。

网友:
U1的VCC与GND之间并上1个100uf电解电容,1个0.1uf的电容,会不会好?

楼主:
以上方法最好,成功了,电机能顺利启动,可是。。。。却停不下来。。。。模块收到停止信号后R2上的信号停不下来。。。

网友:
直流电刷电机有雜波或諧波干扰RF模块,換个窄頻RF接收模块,但中途可能少許干扰而中断,可做延長(加長Hi)导通。剎车功能是以短路电机。

网友:
三级管基级对地接个10k左右的电阻, 关断可靠一些。手机党看论坛太辛苦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1-10-17):
电源加大电容和高频电容,电动机也加电容甚至屏蔽,或者远离天线。

网友(2011-11-21):
感性负载动作产生了干扰影响了电源,尝试电解电容的方法滤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