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套深度!

楼主(2011-05-02):
各位好!实际状态的需要 我有200个for语句嵌套循环,编译器提示嵌套太深了,我该如何处理,请注意我的一定嵌套的关系?谢谢

网友:
就不能用别的方法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了好久就是想不到别的办法呀,请帮帮忙

网友:
考虑重新建立模型吧,代码不能写得这样直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实际的对象确实是嵌套的关系,我想不到数据结构来建模呀,帮帮提示个思路

网友:
你得描述一下你究竟想干吗。

网友:
200层嵌套。
流汗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特殊状态,游戏!万能的坛呀,帮帮忙呀,程序写不下去了!

网友:
估计你需要把代码示例发一下!

网友:
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要做什么,如果不方便说,可以用一种等价、替换的说法。

楼主:
我也不想搞,老板和客户要求写的一个游戏程序!

网友:
如果这个嵌套本身的格式是同类型的,或者功能是同样的,那么一般都可以通过递归函数来整理出来,你原来的嵌套深度也就是函数的递归深度,递归函数的深度是由变量类型限制的,但不会出现编译器提示的那种嵌套深度的警告。而且递归函数对堆栈消耗比较厉害,你自己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