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4432 V2版 寄存器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05-02):
请教大家,下面这两个寄存器

1、发射斜率
2、RSSI

在芯片初始化的时候,是加上设置这个两个寄存器好,还是没有必要加,如果加上好,是对什么效果起作用??或是说起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初始化芯片时,必需设置的寄存器有哪些??在DataSheet上能找到吗?(我还没找到)

另外还有个问题,在测试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我在设置频率为915MHz时,掉包率很高,接收成功率仅有60%左右,但是在仅将频率改为433MHz时(其他寄存器值不变),就不掉包,能100%收到,请问是否是频率越高,掉包率越高??还是其他什么寄存器的值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变??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不加,同一块板子,工作频率越高其输出功率越小,传输距离就越短

楼主:
哦,谢谢楼上朋友,但是掉包率怎么会这么高呢?求解!

我在芯片初始化时加了发射功率寄存器设置,设置为20db输出,难道是因为在915MHz时,输出功率达不到20db而使得掉包率这么高吗?

楼主:
UP,这几天一直在调程序,这个掉包严重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难道是硬件上元件参数不对??但是,这个模块是买的,在卖家给的资料中显示该模块工作频率也包含了915

还望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3种规格的模块,315MHZ,433MHZ,915MHZ,每种规格的频率范围在+ -20MHZ.比如915MHZ的在895MHZ-935MHZ。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感觉4432模块还是很多不够详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