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野外没有手机信号情况下,如何接入INTERNET?通过卫星?

楼主(2011-05-02):
现在需要做一个野外无人值守的设备,实时监测日变情况,并将信息通过INTERNET传送到数据中心服务器。请问是否只能才能采用卫星?
在网上看到好像都需要购买卫星宽带设备和锅盖,卫星宽带设备体积,功耗都较大,且一般都是几万,请问是否有真正用过卫星接入internet的兄弟,具体介绍一下,价格是否能够更低?是否还有体积更小的卫星宽带设备?

网友:
大功率短波通讯发到自己的基站通过网络转发出去
或是用铱星,铱星好像有无限上网业务,体积好像也比较小。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家提供卫星上网设备的供应商
价格确实是一年几万,提供的带宽大概是1Mbit上下对称,工作在ku波段,锅盖不是很大,但是功耗确实不低

楼主:
铱星的价格好像很贵,不过比较可行。大功率短波通信,还要自己建基站,太奢侈,也太麻烦了。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如果采购了铱星上网终端,那么在通信时产生的资费怎么提交?跟谁提交呢?这个就搞不清楚了,难道跟手机一样?有个SIM卡?

楼主:
功耗大,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不是吧。干嘛不直接用对讲机。然后自己解决接口问题就好啦。如果你所说的野外是山顶的话基本上50KM是可以保证的。因为不要移动。双方的天线都可以做得比较夸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叫做基站,其实就是个数传的无线电收发电台,接上台电脑接入网络。和移动那基站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卫星成本很高,手续很难办,能发射的属于卫星地面站,至少要省级无线电管理局批执照。
短波数据传输成本不高,设备一端成本几千元,距离在200km以上容易通,200km以下不好办。效果很差,要看地形、天气、时段、天线架设是否合理,总之不靠谱,带宽也低。手续比卫星容易,虽然一般也是省级批。
UHF、VHF数传电台适合几十km,实际距离看地形,受天气和时段影响小,比较靠谱。如果采集点在山顶最适合。成本比前两者都低。手续好办,市级管。

网友:
如果在山顶,WIFI都能打几十km了,虽然远距离WIFI点对点通讯也是要拿执照的,不过估计没人管。

网友:
看是固定野外还是移动野外

网友:
遇到专业人士了,标记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8楼的兄弟?卫星也要批执照?那网上那些卖卫星宽带设备的,是不是就不管这些,只管卖设备?买个几万的设备下来,还得自己去跑执照?那确实很麻烦了。

网友:
需要办执照的情况是很多的,射频的东西基本大于0.5W都要办执照,当然微波炉电磁炉不用,那东西的射频辐射不远。办了执照还要交频占费,以前用手机都要用户掏频占费的,后来统一让电信企业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办执照的情况是很多的,射频的东西基本大于0.5w都要办执照,当然微波炉电磁炉不用,那东西的射频辐射不远。办了执照还要交频占费,以前用手机都要用户掏频占费的,后来统一让电信企业交了。
以前的手机还有电台执照的,每年还要交50元频占费。我还有一张当年第一台手机的执照,呼号就是手机号。准备保存着当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