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开关型号

楼主(2011-05-03):
要求:能够导通-10V到+10V之间电压,内阻要足够小,几个欧姆即可。

网友:
你这个要求估计芯片会很贵的,而且不好买,去MAXIM看看吧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能推荐个吗?

楼主:
CD4052的导通电阻大约有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400欧

楼主:
我用4051可以转化这些信号吗?+10,-10,+5,-5,+2.5,-2.5,这些信号是做基准源的,电流不大,是不是4051的VDD和VEE分别加+10V和-10V即可?
本来想找个内阻低一点的,没找到,但是内阻太大的话损耗就太大了。我要轮流的切换这几个基准源的。。。

网友:
直接用4051切换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4051内阻太大,所以想找个其他的型号,刚看了美信的官网,8channel的很少,多是4channel以下的。而且价格贵的离谱!
有一个max335挺合适的,但是内阻max也有150欧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负载的电阻就很大,开关内阻大影响不大。

楼主:
但还是会受影响啊,我还想理想的一点,有没有合适的8选1的模拟开关,价格上无所谓,而且我要用多个开关,
有40路之多需要转换,所以采用继电器或是mos管的方法是不合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定量计算下影响到底多大。

adi很多低导通电阻的,

网友:
MAX4617,MAX4618,MAX4619分别为CD4051,CD4052,CD4053的替代型号,内阻8欧左右,价格约20多块

楼主:
楼上的这几个最大电压才5V啊,我那+10和-10的咋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4617,max4618,max4619分别为cd4051,cd4052,cd4053的替代型号,内阻8欧左右,价格约20多块

12搂的可以用

网友:
要求高就使用固体继电器吧

网友:
路过,刚测试下cd4051,感觉内阻有点大啊。。。+-5电源

网友:
cd4066不知道行吗?

网友(2012-11-11):
内阻小了  价格就高起来了

网友(2013-09-22):
MAX306,DG406,AD7506

网友:
一直用DG400/DG300系列的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