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内联函数弱类型,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1-05-03):
如题,那天不支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不懂这个weak到底什么用意,路过的大侠,请赐教!!!!!google上找不到

网友:
内联? __inline?
据说执行速度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联? __inline?
据说执行速度快

内联函数是这样的,weak属性,呢?干什么的?

网友:
以前在gcc手册中看到过weak的解释的
好像是如果一个函数使用weak定义,如果外部没有新的定义,则使用带weak的;否则外部(其它模块中)另有定义,则忽略带weak的版本,使用其它模块中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gcc手册中看到过weak的解释的
好像是如果一个函数使用weak定义,如果外部没有新的定义,则使用带weak的;否则外部(其它模块中)另有定义,则忽略带weak的版本,使用其它模块中定义的.
正解,尤其在函数库里面特别好用。
比如做个某函数定义成weak型,编译成库。
别人想用时直接用,不用时另定义一个,名字可以起成“一样”,“移植”很方便。

楼主:
确实如此,下面是原文的说明
In a nutshell weak symbols permit you to define a symbol that doesn’t need to be resolved at link time, i.e. it allows you to tell the
compiler that this function may not have a body and that is OK. Furthermore, if later the compiler comes across another symbol with the same
name that doesn’t have the weak attribute the original symbol will be overwritten with the stronger symbol (Without getting a multiple
defination linker error). And finally you can also use the symbol to determine, at run-time, if such a body ex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