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新茂的SM5964

楼主(2011-05-03):
资料上说是可以ISP
但是我弄了几天不成功。
新茂公司没有详细的ISP烧程序的方法。

网友:
ISP肯定是有的,但我因此有了前车之鉴,共1000多台机子,约有100台次,程序乱了,重写CPU,又一切正常。这批芯片是2008年左右采购的,吓得第二年不敢再用。
人工模拟问题发生的情况,把CPU写入程序,不加密,反复快速通断电(一秒一次),几十次之内,大都会出现故障。拆下CPU,核对芯片内的代码,在不固定的位置,或多或少会有几个字节的内容变了。变化无规律,有1->0的,也有0->1的。批量使用,建议按我的方法测试,看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楼主:
便宜的单片机都有掉程序的问题。

可是我找不到SM5964的ISP连接方法,数据手册上没有说明,这个不如STC做得好。

网友:
IRFSX_0009_SyncMOS APN_Int ISP_V3.3(TC)ourdev_636184FZ6Y2X.pdf(文件大小:454K) (原文件名:IRFSX_0009_SyncMOS APN_Int ISP_V3.3(TC).pdf)

网友:
启动程序,先接上uart,点开始,然后复位。貌似是这样
我实验用过,好像还可以,但是官方给的isp程序好像是不支持usb转的com,太久了记不清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我是用P3.0和P3.1来作为ISP的通信口,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因为STC的IC是用P3.0和P3.1来作ISP通信的。

RX和TX怎么连接?跟STC的IC一样接法吗? (原文件名:wwqq.JPG)

希望有成功人土说明一下 (原文件名:ssww.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