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人用过LM567音频解码芯片?想用他实现一个功能,窄带滤波一定频率的信号,输出信号

楼主(2011-05-03):
有木有人用过LM567音频解码芯片?想用他实现一个功能,窄带滤波一定频率的信号,输出信号的幅值?可不可以?
查了很多LM567的资料,似乎输出只是8脚一个逻辑输出,2脚一个与频率相关的模拟输出,能不能直接输出与幅值相关的量啊?
我没查到相关的内容,但是老师就说是能。。。。我无语。。。有木有大神出来指导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这个贴不知道发到哪。。。就放到魏大哥这个版块里面吧。。。。

网友:
既然无语,那把校名,老师大名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对老师恼火,估计他说的也有可能对,毕竟老师比我牛多了。。。问下大家有用过的知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个LM567实现这个功能,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这个功能,或者用AD630是不是可以实现?谢啦各位。。。。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应该可以。

看芯片有个i和q,是同步信号与正交信号的意思,应该是同步检测方面的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似乎确实有相位比较器,亚控振荡器,正交相位检测,发几个图,各位给指点下

楼主:
这个似乎只有在检测到同频率信号时候8脚会给一个低电平,2脚会输出一个与频率相关的电压值,似乎是做调频的调制和解调用的,能不能调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