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又没电了!

楼主(2011-05-03):
万用表又没电了! 又要拆壳子,麻烦。 前天去麦德龙顺便找了一下。 有三鹿,南孚,金霸,超霸这几种9V的,其它的没看到。

  三鹿6f22  一节2块多
  南孚6lr61 一节9块多
  金霸6lr61 一节20多块
  超霸6f22  三节9块多

  最后选了三节装超霸。   大家都选什么牌子的? (经济耐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万用表比如  FLUKE15b

网友:
我换用锂电,已有一年多,还没有充电。

网友:
我也是跟楼上方法一样的,是锂电,

用两个手机电池串联,至少使用半年以上才充一次电.

网友:
整2节手机电池小点的,可以塞进去。万用表我试过电池6V左右测试基本没什么问题。

楼主:
那种手机电池啊? 我现有的有nokia,摩托肯定不行的,以前试过

网友:
用的可充电的9V镍氢.

网友:
我刚改用手机充电器的电源供电,就是多了条尾巴

网友:
9V磷酸铁锂,第一次充满用几天就没电了;第二次充满到现在已经半年多还有电。
注:用的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是不是要买个专用充电器?

网友:
一直用“万能充”当9V电源给老万用表的飘过。。。

破9V电池,死贵配旧万用表还特耗电!于是用剩余的万能充空载9v多接上万用表用大多数场合凑合着用了。。。。
经济环保(除了需要拖根尾巴供电外。。。)

网友:
7.2V锂电用半年的飘过

网友:
两节锂电估计能用3-4个月(每个工作日都开!)。很便宜,15元左右就能搞定

网友:
用 FLUKE17b   两节普通5号,可以用半年!

网友:
二楼的注意好!本人也去弄一个去!

网友:
单节锂电池+“DC-DC”升压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不会是老式的指针式万用表吧!

回复 网友C:

dc-dc有考虑过。但你考虑过静态功耗没?

回复 网友D:
双鹿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dc有考虑过。但你考虑过静态功耗没?

如果不考虑“静态功耗”,能够实用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34063吧? 静态电流有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34063吧? 静态电流有多少?

MP3213.

网友:
3r33升压,电池外置

网友(2011-07-18):
我用的是两块锂电配7.2V保护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