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牛B,难道就没有解密不了的芯片吗?

楼主(2011-05-03):
有一个FPGA设计需要加密,打算用的DS28E01,这是达拉斯出的专门用于加密的1-wire器件,本以为是够安全的,可深圳那边四万块就给解,而且保证成功,让我们这些工程师情何以堪,看来专用的加密芯片也是靠不住的。于是想换种方式,向大家请教一下,有没到目前为止还没被解密的MCU,可以用作加密。

网友:
有矛就有盾

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
真正解密强的都不屑于解密挣钱,像adobe,Microsoft,apple不是都被破_解使用啦。

网友:
fpga用fpga厂家给的加密方法啊。

网友:
DS的基本上被咔嚓了。。。AT88SA刚出来也许可以顶一阵,

网友:
多上几片~~~ 多搞几个花样。。。。

网友:
DM2016解不了吧,

网友:
无耻而已,哪是牛B

网友:
这种芯片破_解基本都是老外干出来的,我们基本属于拿来主义.

网友:
用各种芯片堆上去,各厂家CPLD,FPGA各用一片,解完要100W,你看它还解不?

网友:
只是成本的问题,把芯片撬开在显微镜下用探针或者用染色。这是终极方法。

网友:
我觉的最好的防解密的办法就是芯片自宫了,设备内置电池,打开产品外壳触发,擦除程序或者修改部分程序

网友:
那么不用说ACTEL的 XILINX 的xc3s50an解密要多少钱呢 这个是唯一的DNA 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intel那样四十集几层的芯片呢?

网友:
往组件里放个高压电池 一旦组件被撬开立马放电把所有的FPGA毁于一旦,而且要多放几个放满 只要有一个稍微动动立马自毁,极端情况下可以考虑放TNT

网友:
用10片DS28E01,看他们再解,用10片不行就用20片

网友:
DS28E01和DM2016成本不高,再加上原来的讨论帖里一些精华方式,应该够用了。

网友:
东西不做出来,就是最好的加密。

网友:
用Actel或者Lattice的FPGA来加密做设计。想破_解就让他破去。

网友:
很简单,加1pcs CPLD,使用时间戳的方法,很难破_解!

网友:
Actel antifuse,Xilinx DNA ,破_解的成本可能比开发还高

网友:
自尽或硬件加密狗,,

网友:
堆个100片上去,100片那就得花400万看他去不去解

网友: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东东,就能解

网友:
破_解一个DS28E01要4万,那就加10个DS28E01吧,反正也不贵勒,你花几十块钱人家就得花五六十万去破_解啦

网友(2011-06-23):
解密加密就象是偷和防偷一样,多少的防盗门防盗窗,浪费多少人力物力。美国,很少入室偷或抢的,为什么?成本太高,不小心被毙了。天_朝无语。

网友:
说破_解DS28E01的都是骗子吧

网友:
无乱哪种加密新片,搜一下都能找出一堆破_解公司来,有的只是赚取定金的,真正破_解不了。使用FPGA要防止破_解还是要使用ACTEL 的芯片最保险,那是基于FPGA的。而默写LATIICE 和SPARTAN 的实际还是基于RAM的,不需要配置芯片只是因为双带工,内部放进了一个配置芯片。比方说SPARTAN 3AN 系列放的就是ATMEL公司代工的配置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