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串口发送数据到自己用vb写的上位机软件,并保存成txt文档,发现txt文档里面会出现黑

楼主(2011-05-03):
我用串口发送数据到自己用vb写的上位机软件,并保存成txt文档,发现txt文档里面会出现黑块。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保存的txt文档里面就没有黑块?
请问这种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消除vb保存成txt文档里面的黑块?

网友:
估计是非ASCII的原因

楼主:
回复  【1楼】 cqfeiyu
------------------------------------------------
非asic?

网友:
一行一行的 print
速度快,无黑块~

我猜可能是换行的问题 asc(10) 和 asc(13),少一个,就出现黑块了吧……

网友:
微软对换行自己有个编码标准,win的换行在类Unix系统会成黑块,反过来也是。

网友:
编码格式你没有选对。

网友:
估计是换行的原因

网友:
换行 用  \r\n  也就是0x0d 0x0a
单独一个 \n 也就是0x0a 就会有黑块

网友:
7楼 正解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
----------------------------------------------------------------
我用处理器向PC发的时候里面没有发换行回车之类的字符
在vb上位机软件接收的时候也是这样。

请看:
vb串口部分源码:
'串口响应事件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putsignal = MSComm1.Input
        rx_count = Len(Trim(inputsignal)) + rx_count

        If inputsignal <> vbCr Then
            string_save = string_save & inputsignal
        End If

        If flag_dis = True Then
            text_temp = Text_rx.Text  '将接收区的文本信息锁存
            Text_rx.Text = text_temp
        Else
             Text_rx.Text = (Text_rx.Text) & vbCr & (inputsignal)
        End If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string_save就是最后要存储在txt文件的内容。

网友:
都用FSO写TXT文件,不如写成XML格式.后期上数据库和WEB更加方便.

楼主:
回复 【11楼】 danceman_uk

-----------------------------------------------
怎么个弄法?在vb上容易实现么?

网友A(2012-04-13):
小结下:
windows系统和Unix系统的换行符不同会导致相互转换时出现黑块。
换行 用  \r\n  也就是0x0d 0x0a
单独一个 \n 也就是0x0a 就会有黑块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A:
小结下:
windows系统和Unix系统的换行符不同会导致相互转换时出现黑块。
换行 用  \r\n  也就是0x0d 0x0a

这两天我也被串口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