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buck-boost电路的电感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1-05-03):
电路 (原文件名:1.jpg)

电感计算公式 (原文件名:2.jpg)

有没有哪位能解释下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意思?

在进行PWM调节时,
升压:D1++  -->>D1==1   --->>SW1常闭,D2++
降压:D2--  -->>D2==0   --->>SW2常开,D1--

这样的控制有没有问题,烦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1.  Vs*Il=Vo*Io   (能量守恆,Il為電感電流平均值,Vs為輸入電壓,Vo為輸出電壓,Io為輸出電流)
2.  VO/VS=(D1+D2)/D2 =1/D2
所以有:        Il=(D1+D2)*Io/D2= Io/D2                    方程一
另有:
        Il=1/Ts*[1/2*(D1Ts+D2Ts)*(Vs*D1Ts/L)]        方程二(電感電流平均值=三角形面積平均)
          deta(il)=VsD1Ts/L=(Vo-Vi)D2Ts/L           方程三(开关导通时电感电流的变化=开关闭合是电感电流的变化)

用三個等式消除Vs,就可以導出:
        Lc=VoD2*D2*D1Ts/2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2.  vo/vs=(d1+d2)/d2 =1/d2

d1+d2=1?这个是否成立?
令外在PWM时,是否只需要调节一个,让另一个常开或常闭?

网友(2012-12-16):
楼主 这篇文章从什么地方下载的 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