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和接受float型数据????

楼主(2011-05-03):
在单片机中怎么样用串口发送和接受float型的数据?求解答

网友:
这个正好我也刚做好了。

单片机用c语言的共用体,上位机我用vb,定义一个api,     memorycopy

手机不方便。自己搜一下

网友:
union {
        float x;
        uchar s[4];
}F32_SNW;

F32_SNW.x=256.256;
tmp0=F32_SNW.s[0];
tmp1=F32_SWW.s[1];
tmp2=F32_SNS.s[2];
tmp3=F32_SNS.s[3];

楼主:
2楼得程序 可以具体的说说吗?没有注释,看的不是很明白的?这个是发送的,那么接收该怎么样的操作,接收到了四个字节之后,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接收到之后,按照高地位合成,之后强制转换成float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都写成这样还不明白啊。接收的时候一样啊,还是用这个联合体,

网友:
或者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的指针啦

float a;
unsigned char *pa;
unsigned char b[4];

pa = (unsigned char*)&a;

b[0] = *(pa + 3);
b[1] = *(pa + 2);
b[2] = *(pa + 1);
b[3] = *(pa + 0);

发送b[4]就行了。。。接收时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