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GPRS模块通信时,返回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比如,发一个AT命令给GPRS后,GPRS返回时间一般都是以秒计算的,如何在一个产品中,单片机不会一直在那等着GPRS的数据返回来吧?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处理的?在没有RTOS情况下

网友:
首先:发一个AT命令给GPRS后,GPRS返回时间一般都是以毫秒计算的,
其次:单片机不会一直在那等着GPRS的数据返回来,应该是串口中断程序负责接收数据,
定时中断程序负责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单片机主程序还可以响应其他事件
跟有系统差不多,主程序就是一个while(1);消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