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485总线的兄弟指点一下

楼主(2011-05-03):
今天上午接到一以前的同事的电话后面发给我了如图显示的线路图。他问我这样走485线行不行?设备挺多的接的都是门禁。我说我没使用过那么多的485的东东^_^!。这些个问题后面叫他找厂家问了。

。现在把这个图上传上来,看看有么有熟悉485走线 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不行。485不支持星星结构接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485不支持星星结构接线方式。

他们说问了厂家说要用那个叫485的集线器就能解决了。

网友:
有这个东西 。 好像不便宜的。  并且好像有缺点。 距离不是太远。驱动能力不够。
最好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固定波特率,可以自己用个小MCU搞定,非常容易的

网友:
必须使用中继,这么多的终端485肯定出问题,还有就是不能星形结构,只能串联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串联

网友(2011-07-15):
接多了会有噪声的,要在AB端选合适的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