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1最小系统 求助

楼主(2011-05-03):
参考着ATMEL的EK板做的9261板
焊接了电源 晶振 JTAG 后
使用Multi ICE server通过Multi ICE连接 出现问题
your chip may require manual configuaration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板子各个点,有几个问题
1.2V连接VDDCORE前波形很好,连接后有一些毛刺
用示波器在交流耦合下,看晶振的输出
主晶振:
U11 XOUT +/-60mV左右 波形较好
U12 XIN     +/-40mV左右 波形较好
32768晶振:
A11 XIN32      +/-100mV左右 波形较好
A10 XOUT32  +/-50mV左右 波形下半周期发尖 不匀称
两个晶振的周期32768的差不多,主晶振18M的差的多一些

求助下大家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手头有板子的能否帮我测下参数 谢谢了

网友:
您现在是什么问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识别不到ARM内核,不能进行程序下载调试
用什么方法能确认是不是我的最小系统出了问题呢?

楼主:
结帖来了
仿真器不上CPU的问题是我不小心把仿真器烧了,换了新的仿真器已经可以识别内核。
晶振幅值问题,跟我的示波器有关系,上面说的几十mV是示波器探头x1的情况。
x10后,幅值是几百mV,理论上还是不正常。
但我想应该是我的示波器探头阻抗不够大,不是原装的,或者芯片内部振荡电路的
内阻太大的原因吧。这个地方因为设备有限没有深究,不知道会不会有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