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下,雕刻机和数控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5-03):
是不是其实是一码事?另外,请教下大体结构,是不是电脑并口连接到控制箱?控制箱直接控制各个电机了?控制箱里主要都什么东西?

网友:
并口  →接口板→驱动板→   步进电机
                 ↑
                电源

网友:
最重要的是主轴的区别

网友:
雕刻机可以在家里用,数控铣放家里楼板就漏了,掉下去砸死楼下的邻居(不论不类的小数控铣不算)

很多雕刻机可以用单项电,很多数控铣只能用三项电

雕刻机最大的能耗不过是一台空调的用电量,这点功率在数控铣上不够主轴电机用的

操作雕刻机一旦受伤可以贴创可贴,操作数控铣一旦受伤必须到医院

操作雕刻机的人回家后还可以玩牌什么的,操作数控铣的人回家后只想睡觉(般了一天铁能不累吗)

玩雕刻机的人,越玩越想花钱,渐渐的走向数控铣.玩数控铣的都是没法摆脱这种工作每天总想改行

DIY雕刻机的人是兴趣所致,DIY数控铣的人是糊口需求

随便搞台雕刻机玩的是无欲则刚,非得搞台数控铣玩的是另有所图

网友:
3楼……经典!!!

网友:
3楼要顶,直观的对比解惑了。

网友:
3楼精辟

网友: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区别。。。。呵呵

网友:
简单分
雕刻机=小直径刀具
数控铣=大直径刀具

网友:
性质其实差不多,

大小
精度
换刀
轴数

反正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雕刻机可以在家里用,数控铣放家里楼板就漏了,掉下去砸死楼下的邻居(不论不类的小数控铣不算)
很多雕刻机可以用单项电,很多数控铣只能用三项电
雕刻机最大的能耗不过是一台空调的用电量,这点功率在数控铣上不够主轴电机用的
操作雕刻机一旦受伤可以贴创可贴,操作数控铣一旦受伤必须到医院
操作雕刻机的人回家后还可以玩牌什么的,操作数控铣的人回家后只想睡觉(般了一天铁能不累吗)
玩雕刻机的人,越玩越想花钱,渐渐的走向数控铣.玩数控铣的都是没法摆脱这种工作每天总想改行
diy雕刻机的人是兴趣所致,diy数控铣的人是糊口需求
随便搞台雕刻机玩的是无欲则刚,非得搞台数控铣玩的是另有所图

淫才

网友:
3楼的光芒瞬间闪瞎我的氪金狗眼

强帖留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雕刻机可以在家里用,数控铣放家里楼板就漏了,掉下去砸死楼下的邻居(不论不类的小数控铣不算)
很多雕刻机可以用单项电,很多数控铣只能用三项电
雕刻机最大的能耗不过是一台空调的用电量,这点功率在数控铣上不够主轴电机用的
操作雕刻机一旦受伤可以贴创可贴,操作数控铣一旦受伤必须到医院
操作雕刻机的人回家后还可以玩牌什么的,操作数控铣的人回家后只想睡觉(般了一天铁能不累吗)
玩雕刻机的人,越玩越想花钱,渐渐的走向数控铣.玩数控铣的都是没法摆脱这种工作每天总想改行
diy雕刻机的人是兴趣所致,diy数控铣的人是糊口需求
随便搞台雕刻机玩的是无欲则刚,非得搞台数控铣玩的是另有所图

ibmx311玩出了精髓啊

雕刻机是小杀器,数控铣是大杀器

网友:
轿车和货车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精辟了!

楼主:
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哦,谢谢

网友:
个大和个小的区别

网友:
雕刻机——小吃快跑;
数控铣——大吃慢走。

网友(2011-07-22):
的确是人豺挤挤

网友:
雕刻机=遥控直升机模型。飞行是乐趣。

数控铣=直升机。飞行是职业。

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人以遥控直升机为业,但以直升机为乐趣(私有飞行器)的人更加稀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雕刻机可以在家里用,数控铣放家里楼板就漏了,掉下去砸死楼下的邻居(不论不类的小数控铣不算)
很多雕刻机可以用单项电,很多数控铣只能用三项电
雕刻机最大的能耗不过是一台空调的用电量,这点功率在数控铣上不够主轴电机用的
操作雕刻机一旦受伤可以贴创可贴,操作数控铣一旦受伤必须到医院
操作雕刻机的人回家后还可以玩牌什么的,操作数控铣的人回家后只想睡觉(般了一天铁能不累吗)
玩雕刻机的人,越玩越想花钱,渐渐的走向数控铣.玩数控铣的都是没法摆脱这种工作每天总想改行
diy雕刻机的人是兴趣所致,diy数控铣的人是糊口需求
随便搞台雕刻机玩的是无欲则刚,非得搞台数控铣玩的是另有所图

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雕刻机——小吃快跑;
数控铣——大吃慢走。

数控铣-在使用好道具的前提下,也最好是小吃快跑,对机子有好处

网友:
操作雕刻机一旦受伤可以贴创可贴,操作数控铣一旦受伤必须到医院

网友:
终于长见识了。

网友:
3楼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