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同一个reg在不同always下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我记得如题所述的问题是不行的吧,那为什么图上这个程序在一个电子档教程中出现了呢?

(Ô­ÎļþÃû:δÃüÃû.JPG)

我把它复制出来了:

module DEF(D , Clr , Clk , Q) ;
input D , Clr , Clk;
output Q;
reg Q;
always @ (Clr) begin
if( !Clr)
assign Q = 0;  // D对Q无效。
else
deassign Q;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Q = D;
endmodule

楼主:
补充一下:

这个电子档的教程是

经quartus II 7.2 编译 发现是错误的:
结果如下:

楼主:
去掉了一些没用的语句,发现出现了如题所述的错误。。。。。。。看来还是纸质书比较靠谱啊~~~~~

网友:
同一个变量是不能在不同的触发条件下赋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资料是怎么写出来的~~~~~~莫非都没有验证过就胡乱的往上写?

网友:
异步复位吧
/////////////////////////////////////////
always @ (Clr) begin
if( !Clr)
assign Q = 0;  // D对Q无效。
else
deassign Q;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Q = D;
///////////////////////////////
等价
always @ (negedge Clk or Clr)

编译器聪明的话  会认出这是个带异步复位的register, 如果编译器足够聪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