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的Verilog版本Uart接受数据并发送出去的困惑。。。

楼主(2011-05-04):
如图是RTL视图,就是将接受到的数据在发送出去,附件是代码。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单个数据的时候接受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串的时候接受到的数据就出现了错误,我想知道串口 调试助手是怎么样发送数据的。比方1234,按十六进制发送,但是接受到的数据按照十六进制显示就不是1234.请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my_uart_rx.v这个文件里的那个参数错误了。改成11就没问题了。。。下面是好使的程序文件

网友:
LZ  能行吗?改过后还是只能正确显示头一个字节啊

网友(2012-04-11):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rs232_tx_r <= 1'b0;
4'd1: rs232_tx_r <= tx_data[0];
4'd2: rs232_tx_r <= tx_data[1];
4'd3: rs232_tx_r <= tx_data[2];
4'd4: rs232_tx_r <= tx_data[3];
4'd5: rs232_tx_r <= tx_data[4];
4'd6: rs232_tx_r <= tx_data[5];
4'd7: rs232_tx_r <= tx_data[6];
4'd8: rs232_tx_r <= tx_data[7];
4'd9: rs232_tx_r <= 1'b1;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问一下,这能发送  起始位吗?

网友(2014-03-28):
经过测试,该程序任然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