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电机)如何防空转?

楼主(2011-05-04):
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除了监控电流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识别出气泵或者说电机空转(有驱动电压输入,气泵或者说电机无法转起来,电能纯粹转化成内能,大量发热)这种情况。
另外想请教的是关于算法方面的问题,和上面的监控空转关系不大:
我用PID控制(调节的气泵的驱动电压)时常会使其处在开启和关闭(负载状况下气泵或者说电机是不可能0v启动的)的临界点附近,也就意味着未开启的时间段气泵是空转的,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或者对策。
另:气泵开启的临界点电压不是一个固定的经验值,它随负载和老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转速反馈 算不

但我觉得你的描述 不是很能准确的表达你的问题

你说的空转按你的描述更象是 "堵转"

楼主:
的确描述得不专业...我对电机的研究不深,很多用词都会不当,具体想克服的现象就如上述所说:
气泵有负载情况下(比如一个负压泵,它把所连接的气路的气压抽到负70个mmHg后停止,就是所气泵的负载为-70mmHg,在此情况下等待再次开启),如果给的驱动电压不够,气泵就不能转起来,但是仍然有电流通过气泵发热。
2楼说的转速反馈对单纯的电机应该可以实现,但是对由电机构成的气泵我不太确定,也许要改一下气泵的结构。

另外我说的PID控制的问题应该对气泵或者电机做过PID控制的人应该会遇到过,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检测电流,
加压力传感器
另很多气泵好象是可以空转的或者堵死的。

楼主:
检测电流是我想到觉得最合适的方法,以后打算用这个方案,目前用的就是用压力传感器,但是事实上,很多种情况的压力变化会和空转相似,所以想找些更好的方法。

网友:
安描述

你的是真空泵

你出现的情况是, 直空瓶的真空量不足时要起动 电机泵汽出去   ,但这时有可能电机没能起动,

但由于 ,直空瓶内还有一定量 ,还会对外吸入汽体一段时间 ,  要在这段还能对外吸汽体的时间内检测出电机没有起动和作出预警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我主要是要处理“这段还能对外吸汽体的时间内”的电机未能启动,但是我想真正的方案是能够针对任何时间段内的电机未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