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面用于检测回零点的是什么开关?

楼主(2011-05-04):
有什么开关能达几个丝的重复精度?

网友:
(⊙o⊙)

零点需要那么高精度吗?

难道处理一个零件的中途需要找零点?

请楼下解答

网友:
我们用的光电开关 但我们要求没那么高
精度那么高的话,容栅传感器?

楼主:
光电开关 一般能达到多少的重复精度?

网友:
零点开关无须什么精度, 差个几mm一样工作,仔细看看机床回零点的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有一种光电寻边器的东西可以用标称可以达到1个丝,进口的0.5丝,但体积相对开关来说比较大,其实我也不一定要达到几个丝的精度, 只要10个丝以内就可以了,我就想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开关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步进系统上一般是光电开关,精度嘛,好的时候1丝都有可能,差的时候也要几丝.
伺服系统上除了光电开关(有的也用接近开关,主要起减速作用),精度就靠码盘上的零点保证了,精度很高.

有时是需要回机械原点精度很高的,有时雕铣一个金属模具,想雕第2遍以便光一点,但工件原点(但坐标值系统已记下了)难找到了,那么重复精度就靠机械原点了.

网友:
我所知道的CNC零点开关时为了加快机床找到零点而设的。简单点说:光栅尺上有机械原点,但开机后机器不知道离这个机械原点有多远,于是乎设个机械零点开关在离光栅尺机械原点几毫米处,机床可以迅速到达零点开关后再慢速找光栅尺机械零点。记得三丰的尺原点是在尺身两端50MM处。

网友:
就是普通的行程开关,这里大家就有疑问,用普通的开关那么如何保证重复定位精度呢,就算用高品质的也未必能满足工具机床的精度要求.

我接触的一台数控车床是这样做的.他回零的时候用2个行程开关来完成,当碰到第一个开关的时候,减速,然后碰到第二个开关之后,伺服电机继续转到编码器零点(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样就算你行程开关有少许的位移也不会影响到回零的精度.

不知道说明白了么.

网友:
还有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用电池来保持位置信息就不用回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用电池来保持位置信息就不用回零了.
绝对编码器就不用电池保存信息了呀,本身测量的就是绝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用电池来保持位置信息就不用回零了.
绝对编码器就不用电池保存信息了呀,本身测量的就是绝对位置

你看安川的绝对编码AC伺服技术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有数控机床专用的形成开关,台湾和日本及欧洲都有(当然只要有胆量也可以用国内工厂生产的).
一般4个触点到8个触点
比如台湾8个触点的,当全部联通时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5丝(我国台湾省生产的,大约300-600人民币/只)
这种东西挺大挺重挺占地方,小型的雕刻机没地方装

行程开关十分重要,用过有刀库的机器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购买时需要注意的技术指标有:
1.触电的材质
2.触电的寿命
3.防护性能
4.电器参数
5.触电数量
......

贴一个德国产的给参考一下(好像挺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数控机床专用的形成开关,台湾和日本及欧洲都有(当然只要有胆量也可以用国内工厂生产的).
一般4个触点到8个触点
比如台湾8个触点的,当全部联通时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5丝(我国台湾省生产的,大约300-600人民币/只)
这种东西挺大挺重挺占地方,小型的雕刻机没地方装
行程开关十分重要,用过有刀库的机器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购买时需要注意的技术指标有:
1.触电的材质
2.触电的寿命
3.防护性能
4.电器参数
5.触电数量
......

如果用这种倒不如用光电寻边器好了, 光电寻边器台湾的不到200就能买到,国产的80左右就有,不过这种东西都带电池安装的筒所以体积比较大,但其实探头部分并不是很大,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光电开关?

网友:
零点开关是个非常精密的机械开关,重复精度可以做到几个um,很贵,瑞士产的,日本的也有,精度在丝级的好像要500RMB,我在用的。

这个公司卖日本产的

美得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TEL:021-62485843
FAX:021-62485356

网友:
就普通机械开关!精度很高的。我机器零件做一半关机。第2天早上就靠开关0点定位。测量不出来误差。

网友:
还有4轴上子程序调用留3丝光刀。光刀靠回零开关定位3丝能修光出来。

网友:
线切割的零点可以通过手轮的刻度看出来,准确无误,其他数控机床没有刻度可看,不过应该加入这个功能,比如工作台上有夹具,就必须记住参考点

网友:
拿条不锈钢~~~作成电极直接点一下~~~~~~~

网友(2011-08-17):
精密限位开关,楼主可以查查,价格批量的话500能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