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路,大智慧,单开关控制延迟电路

楼主(2011-05-04):
现在有1个摇头开关,要求用最简单的电路控制一个继电器(可用基本元件,555等,但不得用单片机):
1。摇头开关打到ON位置时,电路延迟N秒吸合继电器
2。摇头开关打到OFF位置时,电路同样延迟M秒(N和M基本差不多就可以)后松开继电器。

上午面试一家外资公司的电子工程师,被这道题卡住了,回来后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答案,感觉杯具了,很郁闷。

传统的延迟吸合电路,但释放很快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把稳压管换成DB3,把电容加大行不行

楼主:
嘿嘿,应该木用的,开关打到OFF时这个电路电容的电压是通过稳压管加到三级管的B级,电容的电压仅仅是稳压管电压+1.3V,放电一点点时间稳压管就不导通了。

网友:
那你两个稳压管反方向串联吧

楼主:
效果一样的吧

网友A:
试试把接地的电阻接地端接到三极管的基极。如图。

楼主:
好象还真可以,好巧的思路啊.

网友:
这个可以,刚才仿真过了,就是零件比较多,

网友:
针对楼主位的图

如果只是让充电电压不钳位于稳压管+三极管导通电压,在基极再串一合适电阻即可,这样充电电压主就可以接近24V,那么放电电压也就接近24V,两个电阻的值以及基极电阻的值就要根据时间以及B极电流来计算了

用555的话应该好控制时间些

网友:
三极管换成摸死管就行

网友:
555好用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贴个图呗

网友:
【10楼】 1ongquan 正解。

下图仿真,开关打到ON位置时(T=5s),电路延迟6秒吸合继电器。开关打到OFF位置时(T=45s),电路同样延迟6秒,后松开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解释下延迟原理,刚入行,看了不明白~

楼主:
楼上应该是最简单的延迟电路了,我估计考题思路就是要转到MOS管而不是双极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选的MOS管栅极需要4V或更高才能令管子导通。延迟由R1及C1组成,为最基本的充/放电电路。开关打到ON位置时,电容由R1充电由0V至8V,在C1电压达到4V时继电器吸合。开关打到OFF位置时,电容由R1放电至低於4V,继电器松开。

用555来造这延迟电路也可以,但要注意555不能承授24V电压,如忽略此要点,相信面试就完了,死了都不知为什麽。

网友:
应该上学时做过类似的东西吧
记得当时还用三极管连过流水灯,ABC三个灯的那种,并且还能随着音箱的声音大小改变速度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接地的电阻接地端接到三极管的基极。如图。

(原文件名:改变电阻接法.jpg) ...

这应变能力太强了tomi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