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做过MQ-3酒精模块 小弟遇难题。。。

楼主(2011-05-04):
MQ_3 酒精模块 采集酒精浓度  使用的是ADC0809

仿真效果很好 (酒精模块用滑动变阻器代替)

做出实物来  数码管有显示 但是显示数值范围缩小 而且调节一次 数值变化很大(仿真时调一次变化不超过50)

还有采集到的数据不稳定  一直在跳变

是不是要加什么  放大电路 。。。。

ADC0809有考虑过虚焊   重新焊过一遍  效果不大

有经验的朋友   帮我分析下  谢谢

PROTUSE仿真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楼主:
回复 楼主:

酒精模块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网友:
mq-3的阻值变化很大,

要预热几分钟

楼主:
酒精模块自带预热电路

网友:
adc跳变很正常,而且你没办法保证你酒精浓度衡定。

网友:
这个我用过,不用加放大。
输出电压波动10-20mv是正常的。
传感器测试前需要通电预热,一般几分钟就可以基本稳定了。
您的电路图上传感器2、5脚需要保证5V正负0.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0.2V   我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5V正负0.2V以内,也就是必须在4.8-5.2V之间。

网友:
AD硬件滤波要改善,在单片机中对采集的数据再进行数据滤波。。。

网友:
楼主你能把你的设计 发给我吗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这个,行吗?

网友:
我的QQ号是175408931

网友(2013-03-24):
没程序啊,高点程序啊

网友B:
这个传感器 一致性太差!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 一致性太差!

就是我这附近的厂家生产的,毫无一致性,零点差距很大,0.3V-0.8V,传感器不线性,每个传感器的增量不一样,深受其苦,表示只能拿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