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线路板的问题,我想在机械论坛问更合适

楼主(2011-05-04):
要做一块电容按键的PCB,这块板安装好后要与壳体前面板平齐,贴上面膜,所以有电容按键这面要求没有突出的东西。令我伤脑筋的是,如何固定这块PCB,怎么能直接固定在壳体上;或者固定在另一块PCB上,另一块PCB再安装在母螺柱上。

网友:
在前面板上铣个凹槽,把这块电容按键PCB板沉到凹槽里。边缘部分用胶粘就可以了。

图画的不好,示意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作环境,我们是家用冰箱,玻璃门体,3mm厚,直接双面胶粘在后面。
以我用电容触摸按键的经验,只要面膜、面板、胶、pcb之间都紧密接触,不要有空气就行。
你用什么芯片实现电容按键?

楼主:
多谢,建议很有启发性。

楼主:
刚申请了深圳一家的电容按键,不过上面没有任何标记,16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