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句VHDL的语法问题

楼主(2011-05-05):
代码如下,原文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7126&bbs_id=1029

variable SramAddr : std_logic_vector(12 downto 0);

   SramAddr(12 downto 0) := SramAddr(12 downto 0) - ("0000" & SramAddr(12 downto 4));

主要是这个-号,似乎不是减的意思,那会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办法

网友:
-是减的意思

楼主:
仔细看了下那个帖子里面的程序,如果理解为减的话,整个程序全乱了,难道是那个帖子的楼主埋的地雷?

网友:
就是减法的意思.

网友(2011-06-04):
我也纠结于此代码处。。。现在楼主理解那句代码啥用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纠结于此代码处。。。现在楼主理解那句代码啥用意呢?

那个代码就是就是得到原来数据的15/16

网友:
应该是TFT屏幕地址到SRAM地址的变换,还没理解透,在自己理解看看。

网友:
感动,不容易啊,有人在研究我的代码了.而且是高分者。减法就是TFT屏幕地址到SRAM地址的变换.
    声明一下,此完全版程序可用,请不要商用,未经100%测试.
    屏幕分辨率是 480 * 272.  变换方法 (512 - 32) * 272.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转换在成2的整数倍,移位解决乘法问题。

网友(2012-02-2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97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idesoft2&bbs_id=9999

【112楼】 fishplj2000的回复

[x,y]的线性地址应该= y*480+x
                   = y*(15*32)+x
                   = y*[(16-1)*32]+x
                   = [y*16 -y*1 ]*32 +x
                   = [y<<4 - y]<<5 +x
而楼主的代码中,将稍微复杂化了一点,其中的移位过程对应的数学算法为:
                   = [(y<<4 +x>>5)-y]<<5 +x%32
        其实质等于<=>[y*16+x/32-y]*32 + x%32
                   = y*(15*32) + [(x/32)*32 +x%32]
                   = y*480 + x

--------注意:x>>5(x/32) 为商, x%32 为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