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TMS320F2812和STM32F103的选择

楼主(2011-05-05):
做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AD采过来200个12位的数据,要先把这200个数据做IIR或Fir滤波(或者其他滤波算法),然后有寻找峰值等处理,PID算法,最后向执行单元输出一定的数据,完成闭环控制。因为系统对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想选一个合适的片子来做,对这个要求,TMS320F2812和STM32F103那个更适合呢,主要考虑运算速度。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STM32F103是单周期乘除法(32位范围内),MCU频率72MHZ

TMS320F2812,不懂

运算速度看你系统要求,自己计算一下看看速度需要多少?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f103是单周期乘除法(32位范围内),mcu频率72mhz
tms320f2812,不懂
运算速度看你系统要求,自己计算一下看看速度需要多少?够不够

谢谢!我已经用STM32F103做过了,感觉有点慢,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换成2812会不会快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tm32f103是单周期乘除法(32位范围内),mcu频率72mhz
tms320f2812,不懂
运算速度看你系统要求,自己计算一下看看速度需要多少?够不够

谢谢!我已经用stm32f103做过了,感觉有点慢,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如果换成2812会不会快点。

肯定会快一些啊,毕竟2812是160mips

网友:
tms320f2812供货很不好吧,价格翻了近十倍呢!~

网友:
150M的DSP肯定比72M的ARM快啊,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疑问吧?

网友:
200个数据是1s完成处理?pid算法并不太慢,不过项目中一般有尚未考虑的地方,选stm32可能有风险,stm32的优化对新手要求高些。如果考虑成本,还是用stm32好了。因为表述不全,无法做简单回答。

顺便说一句,为项目考虑可以用自己熟练的,为学习可以用自己陌生的MCU/DSP

网友:
你的数字信号处理有点多,还是用2812好些,毕竟是DSP专业些,速度快,就是价格高多了,要是成本太敏感而STM32不够快的话用STM32+CPLD试试看,据说X家的FPGA有很便宜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想DSP好些吧,加上算法的优化,那效果肯定比STM32好。

如果涉及到浮点运算,那就要浮点的DSP了,这比定点的DSP更快一些。

网友:
你的应用需要用DSP做比较好,150mhz的2812应该没有问题,尤其你要做IIR和FIR,用2812的DMAC指令相当爽,单周期执行两个乘法一个加法,专门针对FIR滤波器优化的指令。做一个32TAP的FIR也就不到1us

网友:
bf531 速度快,价格便宜。缺点是不带内部 ADC。

网友:
这种数字信号处理的项目最好找带DSP内核的,不过STM32现在可以移植TI为LM3S提供的IQMATH,因此做计算也会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