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XP 13.56Mhz RFID 天线如何调呢,现在距离一直只有2CM左右

楼主(2011-05-05):
求解:NXP 13.56Mhz RFID 天线如何调呢,现在距离一直只有2CM左右,不管怎么调都那个样子,

现在天线很小,40mm * 20mm,不知道怎么才能调好啊?求各位大侠出出招,

另外不知道哪里有计算的软件,给共享一个,先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天线,主要是调匹配,匹配好了基本就可以了,软件很多ADS,HFSS之类

楼主:
现在调到4CM多了,要是到6CM基本就符合要求了,可就是上不去啊,

网友:
1、调试天线谐振点(建议在14.4M,但需考虑你现有的卡)
2、调试EMC电路
3、调试match电路
4、调试接收电路,保证RX端的Vpp在1.5V~3.0V之间

网友A:
我的稳定在8.5cm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调试天线谐振点(建议在14.4m,但需考虑你现有的卡)
2、调试emc电路
3、调试match电路
4、调试接收电路,保证rx端的vpp在1.5v~3.0v之间

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调试天线谐振点(建议在14.4m,但需考虑你现有的卡)
2、调试emc电路
3、调试match电路
4、调试接收电路,保证rx端的vpp在1.5v~3.0v之间

同志们啊,都说点靠谱的吧,现在就是在调试啊,

网友:
在你签署NDA之后,NXP应该给你天线调谐的文档。当然,如果你用FM需要另外问复旦了。

计算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配合仪表和标准卡进行调谐。以前我记得要用可变电容来调谐,然后换上固定值电容。

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测试一下,另外一个简单方式就是在天线范围放置一张卡,隔一段时间去读一次来测试整个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你签署nda之后,nxp应该给你天线调谐的文档。当然,如果你用fm需要另外问复旦了。
计算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配合仪表和标准卡进行调谐。以前我记得要用可变电容来调谐,然后换上固定值电容。
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测试一下,另外一个简单方式就是在天线范围放置一张卡,隔一段时间去读一次来测试整个系统。

为什么要隔一段时间来测试系统呢,望指点迷津!

我的这个板天线部分与别的走线部分重合,导致信号出来带宽很窄,S50,S70,EV1的可以调到还不错的样子,现在15963和1443B单独一个可以调到5CM左右了,但是不能两个都到这个范围,也很晕,以前的工程师说就是没调起来,所以才改版的,虽说有好转但是意义不大,估计只能改模具宽点的估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是个细长条,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搞成一个长条的.

网友(2011-09-01):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那个天线的大小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
有没有手工匹配的详细过程说明啊? 没有网络分析仪器的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那个天线的大小怎么设计的啊?

这个天线受外壳的限制,很小,很窄,天线嘛自然也就那个样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规避,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别的板子没问题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手工匹配的详细过程说明啊? 没有网络分析仪器的前提.

啥仪器都没有,示波器还只有生产部有一个TK1012B,一个探头,老板不愿意花钱投入也就那样了,老板更愿意投入到生产上去,很多时候生产的东西却应该是研发用的,哈哈,谁让出单的时候得靠生产呢,研发就慢慢延吧,又不是马上客户就要,没办法。

网友(2012-07-11):
楼主能留下个联系方式吗?或者你加我的Q*Q:807698017
我最近也在调试这个,希望能问楼主些问题,谢谢了
我这边也是没有网络分析仪来调试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A:
我的稳定在8.5cm

求解,EM4094 13.56MHz 天线如何设计,现在我用买的天线只有2cm。
请指教,谢谢

联系方式:
QQ:64881562
email:aku_li@163.com

网友A:
原来RC500做的将近100 现在1702也是30-40。现在手里也没有家伙调不了。
提高读卡距离的原因很多,比如圆形天线要比方形的好些,正方形的要比长方形的好些。还有面积周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RC500做的将近100 现在1702也是30-40。现在手里也没有家伙调不了。
提高读卡距离的原因很多,比如圆形 ...

确实如此,老板希望那个外壳做的最小,效果要最好,都扯淡的,而且还要支持多种卡,一般较为理想的天线支持多种卡都比较难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帖子这么久了,没想到还有人问

如果,真的说诀窍的话,其实没啥诀窍,按NXP或者相应IC厂商出的指南来做,一般不会有问题,其中就像fwluck 说的一样,尽量别把你的天线设计的差异非常大,效果不是圈绕的越大越好,也不是稍小点就不行,但是不要太离谱了,NXP有相应的文档,看了就都明白了,

网友(2013-08-21):
调天线,还是需要有相关仪器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