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请推荐一些做直流电机比较好的厂商,电机直径在22MM,转速在10000r/m以上,谢谢支

楼主(2011-05-05):
RT

楼主:
最好是无刷的。

网友:
朗宇2212KV1400,10V可达14000转。还有1000KV的和1250KV还有2350KV的价格约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朗宇2212kv1400,10v可达14000转。还有1000kv的和1250kv还有2350kv的价格约75

谢谢,胡子大哥帮忙!

网友:
要是用xxd,价格便宜一半。性能下降半分之几.看你用多少量了.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问题是转速和转矩,国内好像没几家做得好的,大家知道国外有好的品牌也可推荐。谢谢!

网友:
这么小直径的电机,做不了大转矩的,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MAXON 的电机,加了一个行星减速箱,可以做到0.6NM

网友:
KV值的概念

说明一颗马达的转速与电压的关系。

比如3000KV,就是说在这个马达使用1V的电压作为电源时的空载转速是3000转/分钟。

如果给这个马达2V的电压空载转速是2x3000转/分钟,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