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一上电就烫手

楼主(2011-05-05):
今天早上把ad603焊接到电路板上(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波器),热转印的板子。仔细检查了下正负电源和地,都没有问题,可是上电就发热,升温的速度不是很迅速,5秒钟会烫手,但是没到那种手不能碰的地步。

难道是新买的器件有问题或是电路板设计有问题?大侠们帮忙瞅瞅

这是ad603应用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ad6031.JPG)

这是ad603应用的pcb图 (原文件名:ad6032.JPG)

补充:给其输入端接入500k(0~0.6v)的方波输出端是-3.6V没有信号。

网友:
你把那个输出参考端接到输出有什么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那个输出参考端接到输出有什么用途?

这是增益范围调节用的,接不同的电阻增益范围不一样

网友:
我最近参考这个电路做出来的程控放大不能正常工作,DA的输出对AD603没有起到作用,但是AD603不发烫,楼主可能还需检查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参考这个电路做出来的程控放大不能正常工作,da的输出对ad603没有起到作用,但是ad603不发烫,楼主可能还需检查电路

DA到AD603有没有电压跟随?

AD603输入电阻很小的,只有50欧姆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C:

调过一次AD603,不是在信号输入加电压跟随?

DA可以直接接1、2脚吧?

AD603的输入电阻很小,是运放家族的例外。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你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
注意1--2脚的电压差,别超范围,否则会挂的

网友:
好像也是个电流反馈的...
用过别的型号的VGA,信号加大了就挂了,超过幅度输入内部过流损坏了.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2-07-26):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电源没接错,+-5v。上电一会儿,会慢慢发热,不拔掉的话会发烫。没接信号也这样。。求赶快高人指点

网友:
查查电路吧,上电的时候查一下输出,有可能片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