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普的RFM12BP发送完成后如何才能产生中断信号

楼主(2011-05-05):
调试华普的RFM12BP近一个月了,官方的程序多少有点不靠谱,最后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官方的演示模块才搞定。可是效果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完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发送玩一个字节时nIRQ没有产生一个下降沿,从逻辑分析仪的观察来看,nIRQ一直是低电平,接上上拉也无济于事。现在只能靠检测SDO是否被拉高来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成,严重消耗单片机资源。有时一上电就在等待SDO拉高中陷入死循环,但如果上电就正常的话,就可以一直工作(想不通啊)。求教各位调过RFM12系列无线模块的高手,问题出在那里?
附上发射和接收的程序,使用stc 1t的单片机模拟spi

发射的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SEL=P1^4;
sbit SDO=P1^6;
sbit SDI=P1^5;
sbit SCK=P1^7;
sbit LED=P2^7;
sbit nIRQ=P3^3;

bit busy;

void delay_1ms()              //1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y;
        for(y=900;y>0;y--);
}

void delay_1us()              //1微秒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_sec(uint z)                  //毫秒延时
{
        while(z--)
        {
                delay_1ms();
        }
}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串口发送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busy = 1;
        SBUF = dat;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9;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9;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P0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bit9 = RB8; //P2.2 show parity bit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uint RF12_WRT_CMD(uint cmd)                   //RF12写入命令
{
        uchar i;
        uchar temp;
        temp=0;
        SCK=0;
        _nop_();
        nSEL=0;
        _nop_();
        for(i=0;i<16;i++)
        {
                if(cmd&0x8000)
                {
                        SDI=1;
                }
                else
                {
                        SDI=0;
                }
                SCK=1;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temp<<=1;
                if(SDO)
                {
                        temp|=0x0001;
                }
                SCK=0;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cmd<<=1;
        }
        SCK=0;
        nSEL=1;
        return(temp);
}

void RF12_init()                                //RF12初始化
{
        RF12_WRT_CMD(0x80D8);
        RF12_WRT_CMD(0x8209);
        RF12_WRT_CMD(0xA640);
        RF12_WRT_CMD(0xC647);
        RF12_WRT_CMD(0x94C0);
        RF12_WRT_CMD(0xC2AC);
        RF12_WRT_CMD(0xCA81);
        RF12_WRT_CMD(0xCA83);
        RF12_WRT_CMD(0x9820);
        RF12_WRT_CMD(0xC040);
        RF12_WRT_CMD(0xC4B7);
        RF12_WRT_CMD(0x8289);
}

uchar RF12_recive()                         //RF12接收
{
        uint date;
        RF12_WRT_CMD(0x0000);
        date=RF12_WRT_CMD(0xB000);
        date=(char)date&0x00FF;
        return(date);

}

void wait_SDI()                                   //等待SDI可以拉高以发送下一字节
{                                                           //代替nIRQ
        bit RGIT;
        Loop:
                 SCK=0;
                nSEL=0;
                SDI=0;
                SCK=1;
                if(SDO) //Polling SDO
                {
                        RGIT=1;
                }
                else
                {
                        RGIT=0;
                }
                SCK=0;
                SDI=1;
                nSEL=1;
                if(RGIT==0)
                {
                        goto Loop;
                }
                else
                {
                        RGIT=0;
                }
}

void RF12_send(uchar date)                  //RF12发送
{
         uint temp;
         //while(nIRQ);
         temp=0xB800|date;
         wait_SDI();
         RF12_WRT_CMD(temp);
}

void device_init()                                //设备及中断初始化
{
        Uart_Init();
        ES=1;
        EA=1;
        nIRQ=1;
        RF12_init();
        //nIRQ=1;
        delay_sec(500);

}

void main()
{
        uchar i,check,date;
        device_init();
        while(1)
        {
                RF12_WRT_CMD(0xB8AA);
                RF12_WRT_CMD(0xB8AA);
                RF12_WRT_CMD(0x8229);
                //while(nIRQ);
                //delay_1ms();
                //delay_1ms();
                wait_SDI();
                RF12_send(0xAA);
                RF12_send(0xAA);
                RF12_send(0x2D);
                RF12_send(0xD4);
                for(i=0;i<16;i++)
                {
                        date=0x30|i;
                        RF12_send(date);
                        check+=date;
                }
                RF12_send(check);
                RF12_send(0xAA);
                //while(nIRQ);
                wait_SDI();
                RF12_WRT_CMD(0x8289);
                check=0;
                LED=0;
                delay_sec(500);
                LED=1;
                delay_sec(500);

        }
}

接收的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SEL=P1^4;
sbit SDO=P1^6;
sbit SDI=P1^5;
sbit SCK=P1^7;
sbit LED=P2^7;
sbit nIRQ=P3^3;

uchar RF12_recive_date[17];                         //数据接收缓存区

bit busy;

void delay_1ms()              //1ms延时函数
{
        uint y;
        for(y=900;y>0;y--);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_sec(uint z)                        //毫秒延时
{
        while(z--)
        {
                delay_1ms();
        }
}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串口发送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busy = 1;
        SBUF = dat;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9;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9;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P0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bit9 = RB8; //P2.2 show parity bit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uint RF12_WRT_CMD(uint cmd)                 //RF12写命令
{
        uchar i;
        uchar temp;
        temp=0;
        SCK=0;
        nSEL=0;
        for(i=0;i<16;i++)
        {
                if(cmd&0x8000)
                {
                        SDI=1;
                }
                else
                {
                        SDI=0;
                }
                SCK=1;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temp<<=1;
                if(SDO)
                {
                        temp|=0x0001;
                }
                SCK=0;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cmd<<=1;
        }
        SCK=0;
        nSEL=1;
        return(temp);
}

void RF12_init()                                //RF12初始化
{
        RF12_WRT_CMD(0x80D8);
        RF12_WRT_CMD(0x8209);
        RF12_WRT_CMD(0xA640);
        RF12_WRT_CMD(0xC647);
        RF12_WRT_CMD(0x94C0);
        RF12_WRT_CMD(0xC2AC);
        RF12_WRT_CMD(0xCA81);
        RF12_WRT_CMD(0xCA83);
        RF12_WRT_CMD(0x9820);
        RF12_WRT_CMD(0xC040);
        RF12_WRT_CMD(0xC4B7);
        RF12_WRT_CMD(0x8289);
}

uchar RF12_recive()                                 //RF12接收
{
        uint date;
        RF12_WRT_CMD(0x0000);
        date=RF12_WRT_CMD(0xB000);
        date=(char)date&0x00FF;
        return(date);

}

void main()
{
        uchar date,i,check;
        i=0;
        Uart_Init();
        ES=1;
        EA=1;
        RF12_init();
        RF12_WRT_CMD(0xB000);//新加
        while(1)
        {
                 while(!nIRQ)
                {

                        date=RF12_recive();
                        RF12_recive_date=date;
                        Uart_Send(date);
                        //check+=RF12_recive_date;
                        i++;
                        if(i==17)
                        {
                                i=0;
                                RF12_WRT_CMD(0xCA81);
                                RF12_WRT_CMD(0xCA83);
                                delay_sec(500);
                        }
                }
        }
}

大二学生写的,不是很规范,高手莫喷,哈哈

楼主:
汗,不支持tab键的缩进啊,有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