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怎样支持ucos和触摸屏

楼主(2011-05-05):
我的毕设是用Nios II做一个人机接口的东西,现在Nios II 移植ucGUI已经完成,能进行字符,图形,窗口啥的显示ucos altera也移植好了,触摸屏我也能裸奔,得出触摸的位置。

我移植的ucGUI (原文件名:460.jpg)

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没用过ucos,对ucos与ucgui的整合还没能实现,ucos已经能在Nios 上单独运行,加上ucgui后,根据网上找到资料修改了GUI_X.c为GUI_X_uCOS.c,可是还没有整合好,GUI_Delay()都不能用。
触摸屏修改了一下GUI_TOUCH_DriverAnalog.c,也没能实现。

现在向 达人 求教 ucGUI 整合 ucos 和 触摸屏 时 需要 修改 的 哪些 文件 ,大概怎么修改。
还有就是 如果不用将ucos 整合进来,裸奔ucGUI 和 触摸屏,实现问题大吗?

请教!!!

网友:
我也在弄ucos和ucgui的毕业设计,可惜被卡住了。ucos资料还蛮多的,ucgui就是个悲剧!

网友:
xfcjava2网友 有帖                  Keil S3C2440 uCOS-II uCGUI390移植       可参考!  gui多看例子   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修改了触屏函数,可是还是甚至touch_sample.c都只能显示,触摸屏不能用。
我想请教一下touch_sample.c是不是ke要做成ucos任务一样,在mian函数中调用,这个该怎么弄,我用的Nios II,可以写main函数。
例如有个ucos在nios上的例子是这样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cludes.h"

/* Definition of Task Stacks */
#define   TASK_STACKSIZE       2048
OS_STK    task1_stk[TASK_STACKSIZE];
OS_STK    task2_stk[TASK_STACKSIZE];

/* Definition of Task Priorities */

#define TASK1_PRIORITY      1
#define TASK2_PRIORITY      2

/* Prints "Hello World" and sleeps for three seconds */
void task1(void* pdata)
{
  while (1)
  {
    printf("Hello from task1\n");
    OSTimeDlyHMSM(0, 0, 3, 0);
  }
}
/* Prints "Hello World" and sleeps for three seconds */
void task2(void* pdata)
{
  while (1)
  {
    printf("Hello from task2\n");
    OSTimeDlyHMSM(0, 0, 3, 0);
  }
}
/* The main function creates two task and starts multi-tasking */
int main(void)
{

  OSTaskCreateExt(task1,
                  NULL,
                  (void *)&task1_stk[TASK_STACKSIZE-1],
                  TASK1_PRIORITY,
                  TASK1_PRIORITY,
                  task1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TaskCreateExt(task2,
                  NULL,
                  (void *)&task2_stk[TASK_STACKSIZE-1],
                  TASK2_PRIORITY,
                  TASK2_PRIORITY,
                  task2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Start();
  return 0;
}
我不知道怎么在nios 的ucos中调用触屏和gui
是不是很RZ的问题啊?
请教

网友(2011-08-26):
在GUIconf.h中要使能支持OS
#define GUI_OS                    1    // 使能
#define GUI_MAXTASK               xx   // 支持多个任务访问,具体数量自己控制

然后就是GUI_X_uCOS.c这个文件,你用4楼提到的Keil S3C2440 uCOS-II uCGUI390示例里的就行了(甚至直接用这个工程的ucgui部分都没问题)。

ucos下使用ucgui和前后台方式没什么不同,也是先调用GUI_Init(),然后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网友(2012-04-07):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