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 两个绘画任务同时进行怎么会相互干扰?【已上图】

楼主(2011-05-05):
例如我现在开辟两个面板,一个正在进行dc缓冲动画的运行,另外一个是进度条(progressbar),如果中途进行进度条的绘画操作,dc缓冲动画运行物体经过的地方会留下部分进度条同种颜色的散点,等进度条绘画完成,经过的路径中就没有散点了。难道两个同时绘画的任务会相互干扰吗?

网友:
能给个截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截图吗?

进度条绘画的时候动画面板出现的点 (原文件名:110506A0011.jpg)

进度条绘画的时候动画面板出现的点 (原文件名:110506A00211.jpg)

我的进度条用的默认的  灰白色背景,蓝色的进度条,进度条前进过程中,动画面板出现进度条的背景色和前景色的白点和蓝点,那红色的是运动的字“123”,如果进度条不在运动,就没有出现干扰的迹象,这种现象好像就是进度条绘画是,画到了动画面板中,因为动画也在进行绘画操作,两个同时绘画的面板貌似有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运动的字“123”的“3”的右下角出现画点的,就是这个 “123” 在绘画完后的最后一个点的右边出现白点或者蓝点,导致运动痕迹上出现白点或者蓝点,进度条不运动就不会出现那个点,当然也就没有干扰迹象了。

楼主:
程序运行中断运行截图 (原文件名:110506A006.jpg)

上图是进度条和动画同时运行时,我停止仿真是拍到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右下角出现的点,此时“123”正在向右上角运行。

网友:
看不太明白,看不太懂

两个线程去对一个视图进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太明白,看不太懂
两个线程去对一个视图进行操作?

不是一个视图,是两个不同的视图,但是都有绘图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资源锁

请问资源锁是怎么一回事?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个视图,是两个不同的视图,但是都有绘图操作。

那么现象是什么样的,进度条绘图乱了?动画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个视图,是两个不同的视图,但是都有绘图操作。
那么现象是什么样的,进度条绘图乱了?动画乱了?

进度条影响不大(进度条蓝色末尾偶尔会有毛刺,不常有。),如果panel1的进度条在绘画的话,panel2的动画经过之处就会乱点了,动画背景是全黑的,所以那些点特别明显,等到panel1进度条绘画完成,panel2也就正常了,但那些点还在,只有动画经过了那些点才回被磨成黑色,因为dc_buffer的背景色是黑色的。

楼主:
补充一点,动画一开始就一直运行着,进度条只是人工中途手动调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度条影响不大(进度条蓝色末尾偶尔会有毛刺,不常有。),如果panel1的进度条在绘画的话,panel2的动画经过之处就会乱点了,动画背景是全黑的,所以那些点特别明显,等到panel1进度条绘画完成,panel2......

估计是驱动绘图时被抢占,然后导致绘图时乱了,你在驱动底层加些保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进度条影响不大(进度条蓝色末尾偶尔会有毛刺,不常有。),如果panel1的进度条在绘画的话,panel2的动画经过之处就会乱点了,动画背景是全黑的,所以那些点特别明显,等到panel1进度条绘画完成,panel2......
估计是驱动绘图时被抢占,然后导致绘图时乱了,你在驱动底层加些保护试试。

谢谢ffxz老大,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