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时序仿真的时候,信号稳定之间,出现很多的不稳定,一般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影响?再怎么解决?

网友:
数字电路不是有竞争冒险吗
不稳定是由竞争造成的,产生glitch,这是不可避免的

进行时序检查(STA),如果没有setup和hold violation,就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hipscope pro进行调试的时候,捕获条件该怎么设置,这种不稳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