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帮我设计一个驱动12V 1A左右直流电机的电路,,不要什么正反转,,只要用5V单片机的

楼主(2011-05-05):
哪个帮我设计一个驱动12V 1A左右直流电机的电路,,不要什么正反转,,只要用5V单片机的IO口想办法驱动起来

网友:
直流电机回复【楼主位】guan
哪个帮我设计一个驱动12v 1a左右直流电机的电路,,不要什么正反转,,只要用5v单片机的io口想办法驱动起来

直流电机是有刷?還是無刷?差別很大。

网友:
用L298吧,单片机的端口就可以直接控制,正反转都没有问题,价格在20左右。2009年

网友:
L9110,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
IO口输出电流多大?看三极管放大后能不能驱动

网友:
IO驱动MOS管, IO驱动达林顿管, IO驱动二级三极管, 那个方案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