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通讯

楼主(2011-05-05):
如果用单片机IO口模拟24路串口接收,而能同时接收,波特率300,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如果24路挂在一条线上,那你就看他们打架就行,不用做了。
如果24路是独立的线,你你就自杀去吧,不用做了。

网友:
如果同时收发,模拟一路是没问题的,
模拟两路时,波特率稍高就会丢侦,如果要24路同时收发,真得要去自杀了!

网友:
弄个cpld就可以,要不多机模式一主多从连在一起

网友:
24路串口?
不能用485总线吗?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这个芯片VK3224
不过这个芯片在某些情况下不好使,LZ仔细了

网友(2013-04-10):
才看到这个贴子。
300*24 = 7200 的波特率,貌似不高。

网友:
我有办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