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有刷的直流电机加上螺旋桨可以提起500克物体的电机啊,不想用无刷电机电流

楼主(2011-05-05):
rt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用有刷的12V就可以用很小的电流?
一般来说无刷的效率更高哦。
楼主也可以用高压小电流的啊。

网友:
微型直流电机,加变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用油机吧。不要电流。

楼主:
请问老孟,用多大的直流电机呢?能给个大概型号吗?

网友:
500G

型号没有  估计12V的电机都能带动   就是这个电流大小问题  呵呵

网友:
无刷十几二十安培能干的事情有刷估计至少也要这么多

网友:
用齿轮减速,力量就大了

楼主:
用螺旋桨提起500克重物,真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啊,那是很大的功率啊,几百瓦 啊。

网友:
按电动直升机估算,提升500克重物,起飞重量就难小于1千克.
按每瓦10克力计, 电机功率就不小于100瓦.

假设电池重200克,机身重200克或150克, 电机只能重100克.

也就是说,
电机功率不小于100瓦.
电机重量最大不得大于150克.

很难找到符合以上要求的有刷电机.
能符合要求的,一定会是钕磁电机.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楼上,很专业,看来要提起500克物体是很难的。

网友:
看了后半句,可以很明确答复楼主,不行。

无刷电机效率比有刷的高,假设说存在这样的有刷电机,那么它消耗的电流比无刷还大。

我用1504电机,自重15g(含电调),3A电流150g推力;改成180电机,自重50g(无电调),3A电流90g推力。

如果没有电流限制的话,用380有刷配减速组,可以达到500g拉力。

楼主:
我称了一下,10AH 16V 锂电池组要800克,如果5A的电流能工作2小时,380能提起这个电池吗?螺旋桨不知道多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称了一下,10ah 16v 锂电池组要800克,如果5a的电流能工作2小时,380能提起这个电池吗?螺旋桨不知道多重。

10楼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数据,估计你没注意到:每瓦10克力。
16V锂电池组5A电流,功率是80W,如果电机加桨能够达到10g/W的能效比,不考虑电调和电机的效率,那么拉力刚好是800g,实际能量转换效率打个7折,拉力剩560克,电机、电调、机架重量合共两三百克,能不能飞起来你心里有数了吧。
实际上能达到10g/W能效比的电机,只能是很贵的进口无刷电机,便宜的无刷电机都难以达到这个数值。有刷的能到5g/W就很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这样说来,要把800克的电池组提起来,要多大电流呢?

网友:
楼主,你不知道算算啊。
10G每W,800克就是80W
12V电流就是80/12=6.7A
效率算75%,那电流就是6.7/0.75=9A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9A只是自己把自己提起来,再加别的物体,电流就更大了。10Ah也飞不了多久。

网友:
所以我说用油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说用油机呀。

用汽油还是乙醇?
汽油发动机比一打电池电机都贵。而且很难买。
五百台航模估计就一台用。
乙醇很贵的哦。

网友:
是甲醇,勾兑蓖麻油或机油。价格不算很贵,要不怎么会有甲醇汽油呢。
我记得大胡子说过TB上有几十块钱的。全新三叶的21级的也就300多块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