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如何通过梯形图求 AI信号 的变化率?

楼主(2011-05-05):
各位大侠,最近在用PLC,需要用到读一个AI模块,求数据的变化率。无从下手啊,望各位指教。

网友:
求变化率,不应该是PLC做的事情.

楼主:
额 上次听一个大侠说过 是可以实现的 只是我道行不够 未能参透 求各位指教啊~~~回复【1楼】wenming  老王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2011-06-15):
初步可用一个1秒的定时器,两次定时完成间AI量的变化即变化率

网友:
使用定时中断组织块,在组织块中编写两次扫描结果的相减运算,就可以得出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