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正炫波变为方波?

楼主(2011-05-05):
请问一下:怎么样将正炫波变为方波?  频率要可以达到20M的样子?  具体有什么芯片? 最好能提供芯片的具体资料。。  最好是自己测试过的。。  整形后要基本上不失真。。

网友:
比较器   另 不失真是什么意思? 正弦 变方波 大大失真了吧

网友:
9851也只能处理1M方波哦

网友:
正弦波的幅值能不能驱动TTL芯片?可以的话,直接接一个非门不就好了

网友:
http://www.national.com/mpf/LM/LM393.html#Comp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整出来的方波还像个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74hc00   效果太郁闷了  也用过施密特触发器 用的是SN74LVC1G14
也用过高速电压比较器  用的是TLV3016  效果都差人强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些基本上都是电压比较器吧  我要做到10M频率 可能有点艰难吧?

网友:
哈哈,可以尝试使用100M左右的高速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可以尝试使用100m左右的高速放大器

靠谱!

网友:
ad8561
lt1394
lt1016

网友:
斯密特不可以吗???74hc14,要不然就用atf16v8 现写个。最快的话还是要用cpld。

网友:
加个史密斯触发器。

网友:
以上都是浮云,
真实有效的是用运放
第一级倒相
现把倒相后的波形 送到运放的一个输入端
原信号输入到运放的另一个输入端
包你出的的方波漂亮的要死

网友:
楼上的就是比较器,运放开环增益很大
比较器   速度不够用高速的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