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豆浆机,做出的豆浆的味道最接近小磨磨制的豆浆的味道?

楼主(2011-05-05):
●请教,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豆浆机,做出的豆浆的味道最接近小磨磨制的豆浆的味道?

很早以前,用的是天津小磨来磨制豆浆或小豆腐,自己加热煮熟,味道很好。但是操作费劲,清洗麻烦。

想在近期入手两台自动制作并煮熟的豆浆机,一台送朋友,一台留自用。
现在科技发展迅速,豆浆机的功能也多种多样。
我最关心的是其中的制作豆浆的功能,做出的豆浆的味道越接近小磨磨制的豆浆的味道越好。
烦请有经验的朋友们推介一下,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最好。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估计豆浆机最好的就是九阳了

但还是和水磨豆浆差很远

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我用过九阳和洛贝  也用过料理机打碎那种 然后自己过滤

最终结论 通常情况 越想要好喝  越是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
对老先生的问题, 不懂也要装懂回答, 客观上是帮顶了
九阳的吧. 国内没有谁能比得上. 洋人很少喝豆浆,所以,九阳如果是老二,没人敢说自己是老大
做豆浆, 黄豆大米是必须的.  大米是保证黏糊滴.  另外, 黄豆还是泡了滴靠谱.
豆浆机要保证速熟和味道好的折中, 如果不在乎时间, 打,熬两遍. 效果还不错.

楼主:
谢谢【2楼】wear778899 兔子 和【3楼】tfdsensor 毛毛虫。

继续学习、静听。

网友:
九阳那种糊状的不好喝吧

网友:
外面卖用过料理机打碎那种就很好喝.我家的九阳打出的不如它!

网友:
放屁股底下拱

网友:
打豆浆时加点大米小米豆浆就会变得很香很香。嘘…我的独家秘方

网友:
JQ_Lin老先生在天津?
挺佩服豆浆机的,1)超万转的刀片用的悬臂支撑,悬出去那么长,不摆不跳,成本还这么低
2)刀片设计很有学问,竟然能形成一个让豆子飞蛾扑火的漩涡
另外,怎么判断水位高低的,哪位知道?

网友:
好像除了九阳就没啥选择了。
美的小家电很多是金融危机时盗一抢一黑一蒙来的。
说实话,给国外OEM的很多质量不错,就是给MD假收购合作等灭了。
JQ,你等雕刻机到了自己改改配件,就舒心多了。
俺排号跟您差不多,天文射电哈佛级别的。
到现在还没搞清楚阿莫对其量程的分级。
安心等就是了。

网友:
话说朋友是打两遍的。当豆浆机滴一声,就把机头拿出来,将感温头泡一下冷水,再重新放回刚做好的热豆浆里,重新执行一次。那样会好喝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jq_lin老先生在天津?
挺佩服豆浆机的,1)超万转的刀片用的悬臂支撑,悬出去那么长,不摆不跳,成本还这么低
2)刀片设计很有学问,竟然能形成一个让豆子飞蛾扑火的漩涡
另外,怎么判断水位高低的,哪位知道?

水位的上下限对应两个高度不同的金属棒

防溢出也是一个短的金属棒

是不是测电阻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测量电阻的,板子上用三极管处理下,形成开关量接单片机。

网友:
都是转基因豆子,不喝

楼主:
谢谢。
继续学习、静听。

一提起转基因豆子,就把我要入手两台豆浆机的积极性打掉了一半!

网友:
别说这还是有学问的哈,学习下。

网友:
关键在于豆子······

网友:
现在的豆浆机估计都做不出来
原因在于豆浆机是先把水和豆煮到快开,才开始打碎豆子,这时已经没有豆浆味了
只有先用粉碎机之类把泡好的生豆子打好,再烧开估计还能接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豆浆机估计都做不出来
原因在于豆浆机是先把水和豆煮到快开,才开始打碎豆子,这时已经没有豆浆味了
只有先用粉碎机之类把泡好的生豆子打好,再烧开估计还能接近

是的  就是这俩工序上的颠倒 导致 味道不一样的

先加热再打浆   和先打浆再加热

可能是豆浆机 打浆后再加热的话 加热棒会糊锅吧

能不能直接打浆然后 自己煮一下

记得坛子里有个帖子是分析九阳豆浆机的  不知道改造好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这样做豆浆还不如直接用果汁机把泡好的豆子打碎了,用锅子在炉子上煮熟了。
这样起码节省了一台豆浆机的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