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法上马LDO,大家给提提意见。

楼主(2011-05-05):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倍压整流

驱动背光?

有搞头哈

楼主:
主要是本人偏好线性电源,但是低电压输出(如5V),普通线性稳压电源要求8V以上输入,效率太低了。
造成3V压差的根本原因是调整管Q1的基极偏置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电压,现在用倍压整流给Q1提供基极电流,Q1的压差可以低到0.3V。

网友:
其实弄个DC DC不贵

我模电不行

~~~~

在深入聊~~~我没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弄个dc dc不贵
我模电不行
~~~~
在深入聊~~~我没词了~~~~~~~~~

LZ 以为你是MM,想跟你深入聊~~~~~~~~~~~

网友:
楼上

邪恶~~~

网友:
倍压用作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
邪恶~~~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真面目的,保证是刻骨铭心的,哈哈

网友:
做LDO,看看国半的AN-1148,官方应该有CN版

网友:
这货是LDO吗?

网友:
>>用倍压整流给Q1提供基极电流,Q1的压差可以低到0.3V。

这没问题。但於负载=1欧(电流5A)时,楼主怎样设计整流电路来保证Q1的集极电压是5.3V或更高?

1. 1N4001 的额定电流可以吗?
2. 2.2mF 是反接了。容量足够大吗?
3. 单是在整流器上已损失了(2x0.9V=1.8V), 6V RMS AC 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倍压整流给q1提供基极电流,q1的压差可以低到0.3v。
这没问题。但於负载=1欧(电流5a)时,楼主怎样设计整流电路来保证q1的集极电压是5.3v或更高?
1. 1n4001 的额定电流可以吗?
2. 2.2mf 是反接了。容量足够大吗?
3. 单是在整流器上已损失了(2x0.9v=1.8v), 6v rms ac 够吗?

Multisim 11.0 仿真文件
Multisim 11.0 仿真文件ourdev_636933M6ZTLA.rar(文件大小:122K) (原文件名:LDO.rar)

网友:
LDO的原型是用PNP管做调整管的,这样就能获得足够强的偏置电压,而用NPN管得加自举电路才能实现。
如果用PNP管,设计起来就容易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do的原型是用pnp管做调整管的,这样就能获得足够强的偏置电压,而用npn管得加自举电路才能实现。
如果用pnp管,设计起来就容易多了。

引用图片

你这图实际上是个振荡器,注意这个调整管是共射级放大器,加到运放环路里面,提高了开环增益,就会把零极点提到0db以上,自然就振荡了。所以这个电路必须加频率补偿才可以工作。但是加上了频补以后,动态性能如线路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都远不如我的电路。

网友:
这论坛保证 没有MM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眼就看得出有问题的电路,几个简单的疑问, 你给我仿真文件干吗?是告诉我仿真通过没问题吧?

那好,请贴上仿真结果给大家看看。我没有要收费的Multisim, 只在用免费的LTSpice,或许这便是问题所在。某高人说了下面的话,我借来在此复述一遍。

【赞,不知道楼主实物做过没?能用吗?】

网友: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滴。

网友:
要求别人贴上Multisim仿真结果,那我就先贴LTSpice为敬。

在 LTSpice 仿真下楼主的电路就连1A输出都做不到,更别期望能有5A电流输出。原因是Q1集极电压在电流1A时已降低到4.2V,就算用神仙稳压器都输不出5V。

期望楼主的 Multisim 仿真结果。

网友:
1A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有做了仿真, 发现没问题, 就请贴个图吧。只想找出这是否由不同仿真软件所产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我用PNP管子做过调整管,也实现了简单LDO,实用化电路也是纯三极管组成的,性能很好,唯一的缺点是静态电流稍大些,能达到0.3mA。
不管怎么说这个电路都是强负反馈的电压跟随,不存在你说的震荡。

网友(2011-10-29):
我是照着这个帖子做的5V 3A电源。
这个电路相当的棒,既有LDO的低压差低发热特性,又有普通线性电源的频率响应(LDO的频响一般都较差)。
只是楼主位的图参数有点问题,电容容量和二极管电流要改改。

网友:
LDO不是应该用MOS做吗?让MOS工作在线形放大区?

网友:
土法LDO 倍夺压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一眼就看得出有问题的电路,几个简单的疑问, 你给我仿真文件干吗?是告诉我仿真通过没问题吧?
那好,请贴上仿真结果给大家看看。我没有要收费的multisim, 只在用免费的ltspice,或许这便是问题所在。某高人说了下面的话,我借来在此复述一遍。
【赞,不知道楼主实物做过没?能用吗?】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9/ourdev_637193ekz2ae.jpg','原文件名:......

上图中的电源应该是220V吧?
我想做个自己用的电源,起初选的是 线性电源,传统的 降压,整流,滤波,稳压得到5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上图中的电源应该是220V吧?
我想做个自己用的电源,起初选的是 线性电源,传统的 降压,整流,滤波,稳压得到5V电压。

5V1A的话楼主电路完全没问题。3A要改改参数。

网友(2013-11-11):
可以的,之前在某型号电视机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