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虾帮忙!有关电平转换!!!

楼主(2011-05-05):
各位大虾好~我用430做主控,但是我要检测的信号的电平是5v的应该怎么办啊?

比如说我用430做了个频率计,但是输入的方波的高电平是5v的,430应该不可以直接读取吧!

跪求大虾指导!!!

网友:
以前的帖子有 搜搜吧

网友:
用高速的开关管

搭一个

或者光耦

网友:
纯输入的话用个三极管反向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电阻分压。有钱用IC ,TI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