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求助 怎么在同一个项目里做多个自定义控件 并分别生成每个控件的DLL(WINFORM里自定

楼主(2011-05-05):
我现在正在做一套自定义控件,因为这些控件基础算法是类似的,我就想在同一个项目里设计 好重用一些代码,然后编译时能分别输出控件DLL,请问这样能实现吗?
现在编译后只能生成其中一个控件的DLL

楼主:
我的项目类型是类库

网友:
多建几个项目,项目源文件采用引用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arda 这个我想到了 就是觉得不在同一个项目不太好管理。
我现在换了另一种办法,把之前类库项目里的用户控件代码拷到winform项目里,然后在主窗口的FormMain.desingers.cs里写代码引用项目内的控件,这样做没有问题了。

有个疑问,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视化的办法添加项目里的自定义用户控件?类似从工具箱里拖出来那种或者有个添加向导之类的。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按如下设置,WINFORM里自己写的控件编译后就会自动出现在工具箱的最上面:

工具=》选项=》Windows窗体设计器=》常规=》AutoToolBoxPopulate=》True

记得设置后把解决方案重新打开一次。

但1楼的问题还是无解:

如何在同一个类库项目里同时写多个自定义控件,并能生成多个DLL;

如果多个控件放到同一个DLL中倒是有办法,就是把那些控件都写到一个namespace里,不过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独立发布每个控件。

楼主:
按上楼的作法虽然能自动添加控件到工具箱了,但在容器中加控件后控件不太对头,不能动态缩放了,用单独DLL的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解决不能动态缩放的问题了
原来调整绘图大小是在resize事件触发里做的,现在换到重载resize函数里,就没问题了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Resize(EventArgs e)
        {
            this.clientWidth = this.ClientRectangle.Width > this.ClientRectangle.Height ? this.ClientRectangle.Height : this.ClientRectangle.Width;

            base.OnResize(e);
            this.Invali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