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仿真器终于搞成了,核心是一片ATF1508(或EPM7128),8bit*64K*2,搞老CPU程序可以轻松一点

楼主(2011-05-06):
实物照片 (原文件名:实物照片.JPG)

打样回来的电路板(12块) (原文件名:打样回来的电路板.JPG)

外壳本站有售。
目前存在的问题:
   电源插头与RS232插头紧挨,不爽。
   VC++6编的PC端程序,两次下传总有5-10mS的间隔,缩短不了,无法达到最快传输速度,下载64K的hex格式文件,需十五秒以上。得找高手帮助提高。

网友:
顶1楼,还是换USB合适些。

网友:
嗯……难道是仿真80C196使用的?

网友:
虾米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虾米用处?

同问

网友:
n久年前用这个东东开发vcd。

网友:
弱问一下 仿真什么的?

楼主:
看来ROM这东西真是越来越少人用了。我来说下用途:
假如你一时心血来潮做了片80188的主板,但又买不到或买不起80188的仿真器,程序只能通过反复插上自己不断修改的EPROM,通过实际运行结果来不断调整。如果用FLASH类型的EPROM,虽然擦除重写花不了几秒的时间,但不断的插、拨芯片,芯片脚易断折,还要记住通断电,一步不慎,还可能损坏板子。用了ROM仿真器,就可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改变程序,加快调试进度,使用的人也会轻松愉快,主要注意力放在程序上。
    同理,如果你面对的是6502,Z80,8080,80C196,都可以用来对付一阵,当然,真正量大的情况下,高效的开发还是专用仿真器。只是这种老机子的价格可能是您难以想像的。我有一朋友,想改一下6502的游戏机程序,花了15800买来的仿真器,只是DOS界面,用汇编写程序,用下来与ROM仿真方式差不了多少。
    开发达人中,有一派是坚决不用仿真器,只先构建一套基本输出,比如8只LED显示结果,就可以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完成程序,但这种方法,用最近几年出的CPU还可以,但对付前面提到的老CPU,就麻烦多了。但他们若拥有一套ROM仿真器,就能用与AVR一样的办法搞程序了。

网友:
哈哈!80C188可以在RAM中跑程序,所以我设计了一个bootloader固化在ROM,这样每次试验的时候通过bootloader将编写好的程序写入到RAM然后开始运行。这样就避免了重复擦写ROM的问题:效果很好!

网友:
看来楼主很“老”了。呵呵。

楼主:
1楼zhifeng建议改成USB,但我对USB不熟,加上手头的本本是二手市场淘来的IBM小黑,配上了DOCK,已有一个原生串口,再加上PCMCIA扩了一个,串口是极大的丰富,而且感觉串口更易上手,所以在首次开发时就因陋就简,用串口了。

    如果有好事者愿改成USB接口的,欢迎索取资料。

    该机耗电下载时250mA,仿真运行时在150-350mA之间,本来想在PC串口处加光藕隔离,但为了能放在邮购部售的塑壳内,体积有限,就放弃了,有机会再改版时再考虑。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B:

能把资料给我吗,我正想做个ROM仿真器,1MBYE的不知点入手啊,我现还在开发6502的,手上的ROM仿真器都是并口的,没法用.

email:pang.steven@163.com

网友(2011-11-09):
既然在度娘上查到,就帮顶

网友:
ROM 已经 10 年没烧过了...最近一次打开烧入机是 5 年前的事了

网友(2011-12-10):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