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7215麻烦你近来下,,多谢.直流电机的转动问题

楼主(2011-05-06):
哪个帮我设计一个驱动12V   1A左右直流电机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hu7215
  可以具体上个电路不??我觉得 用3A左右管子就有了,,可以画个具体的上来不??包括电路参数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hu7215   我现在风扇如果是1A的稳态,其实我也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管子,,因为我在上 家公司做实验的时候发现5W的电阻  如果有个3W的功率热的基本手就不能去摸了,,难受的很,,,所以哪个看选多大

网友:
12V/1A左右直流电机功率为12W,启动电流至少3A
电路要等一下

网友:
中功率管可以选择类似的,只要允许电流不小于5A即可

直流电机-1 (原文件名:直流电机.JPG)

直流电机-2 (原文件名:直流电机-2.JPG)

网友:
SW端是控制用的,低电平运行,高电平停止
R2/R5的参数可以自己调整一下,注意一下电阻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