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泡沫是怎么做的?家庭条件能做吗?

楼主(2011-05-06):
像这种泡沫,一些蛋糕盒子和家电包装很多都用的,还有一定的保温效果

感觉上好像是往模具里灌进去后硬化的,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家庭条件能否制作!

谢谢~~

网友:
你做好模具,用修冰箱用的那种泡沫填充剂做吧,应该可行

网友:
模具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才效果好,然后用个压力容器把原料注射进去,过一段时间就固化了

如果不加压力,里面会有很多空气,影响保温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具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才效果好,然后用个压力容器把原料注射进去,过一段时间就固化了
如果不加压力,里面会有很多空气,影响保温效果

原料是什么??

tb上有卖吗??

网友:
冰箱用的是聚氨脂

网友:
冰箱发泡剂,tb上查.

网友:
聚苯乙烯 ,颗粒状 放在模具里 ,然后水煮。浙自己在家可以做

网友:
哪不是可以用来直接 作模型的外壳  飞机的哪些

网友:
有个疑问  这东西能耐得了 70度的温度么~~~~~有点想给机房堵堵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疑问  这东西能耐得了 70度的温度么~~~~~有点想给机房堵堵洞

电热水器用的就是这个东东保温,85度

网友:
冰箱用的是聚氨酯吧,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
那些个着火的大厦的外墙保温材料就是这个吧。

网友:
MDI加异氰酸脂,混合几分钟就成。
但不同的发泡密度有不同的控制方法。
模型要高密度的,不然强度不够。

网友:
明白 了楼上们

网友:
建筑材料有瓶装的泡沫发行剂,类似的摩丝一样,压出来自动成泡沫状的东西,一瓶十几块吧。这边房东填充暖气管道空隙的时候用的。挺好的,类似于泡沫,但要比泡沫硬。

网友:
这个的工厂我参观过,原料是和小米一样大小的球球,然后在用水蒸气蒸,蒸成和大米一样大小的球球,然后把这些球球放在一个铝制的密闭磨具里,然后在高压锅里煮5分钟左右,等模具冷却,拿出来,就是成品了。

网友:
这个东东溶点太低了,放在太阳下面都会溶哦。

网友:
这个是聚苯吧貌似100度多一点就化了,不推荐用在50度以上的地方,保温程度要看容重了,容重高当然保温效果好。还是用聚氨酯发泡胶吧,

网友:
到卖门窗配件的商店,问老板有发泡胶没有,罐子大小和灭蚊蝇的杀虫剂瓶子差不多,外形也相近,属于压力罐的,买回来先摇均,然后底朝上按下,就出来了类似剃须泡的胶体,和冰箱的聚氨酯相近,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乳黄色,固化后比上面的泡沫硬多了。以前没少用。(以前我们都叫发泡胶,学名叫什么不知道,那时候上面都是鸟文没中文,看不懂。)这几年没再接触过了。

网友:
发泡胶很方便不过固化后机械强度不是很高,弹性不错,不过有点软,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需要

网友:
楼主这个是聚苯乙烯泡沫,成型工艺是,在模具中充填聚苯乙烯泡沫颗粒,然后加热。脱模就可以了。

制作要点是温度控制。温度太低,颗粒不能粘在一起,温度太高,泡沫会塌陷。

聚苯乙烯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100℃-105℃,一般控制成型温度在100℃多一点,需要根据原料微调。

网友:
堵门缝或窟窿的那个叫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填缝或保温用,好像易燃哦,不小心粘在衣服上还除不掉,吃过他的亏,呵呵

网友:
用冰箱发泡剂

网友:
mark.的确是很方便的东西
我用过堵洞的聚氨酯,黄色,固化之后是软的,海绵状,和白色泡沫的质感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说 机房里散热管道有这么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