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有能够增强WIFI信号且通过WIFI接入网络,但输出为有线的路由器

楼主(2011-05-06):
RT。请熟悉的兄弟解答一下。

网友:
普通无线路由都可以吧?增强信号?功率大点的?高增益天线?IDU-6800-RP 看看这个合适不?

网友:
你只需买台AP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可以买台支持DD-WRT的路由器,做AP也可以,做中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