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1-05-06):
我跟着老师做一个东西,需要用接近开关,但使用的时候发现24V供电的接近开关输出的高电平是12V,低电平是6点多,这样的电平该怎么处理才能送给单片机处理啊?急

网友:
找个IC转一下就是了  比如 339  393 电压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这样的输出电平正常吗?我觉得输出的高电平应该接近电源电压,低电平应该接近0才对啊

网友:
你没有接负载,直接用万用表量的吧?才会有这样奇怪的输出电压。
很多接近开关是OC输出的,看看是NPN还是PNP,然后接上一个光耦,就可以把信号给单片机了。